[示波器] 使用H7-TOOL示波器功能时,根基采集的波形效果,选择合适的量程

楼主(2020-07-03):
H7-TOOL示波器测试的时候,测试0-3.3V时,选择正负3.2V量程

下面是正负3.2V采样:

下面选择的是13.8V

网友A(2024-01-14):
想问一下硬汉,这个切换量程是怎么实现的,在硬件原理图里没有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一下硬汉,这个切换量程是怎么实现的,在硬件原理图里没有找到

示波器的原理图是独立的一个原理图,有个量程切换。就是衰减和增益的调节。

H7-TOOL开源项目的GitHub地址,当前版本V2.24,含论坛方式下载原理图,上位机,固件等(2023-12-0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