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WB55进入待机模式后RTC时间丢失

楼主(2020-07-03):
使用STM32WB55芯片,在进入STANDBY模式前,使用setdate和settime进行设置时间,rtc定时唤醒后,发现rtc时钟被重置为默认值

网友A:
给RTC整个外置电池供电,看看是否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RTC整个外置电池供电,看看是否好点。

目前是电池供电,芯片所有的电源脚都接在VBAT上,相当于一直不断电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是电池供电,芯片所有的电源脚都接在VBAT上,相当于一直不断电的

别的问题,不太清楚了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:按照如下设置,原因不详

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RTC;
        PeriphClkInitStruct.RTCClockSelection = RCC_RTCCLKSOURCE_LSI;
        if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}

    /* Configure LSE as RTC clock */
  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 RCC_OSCILLATORTYPE_LSI1;
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NONE;
    RCC_OscInitStruct.LSEState = RCC_LSE_OFF;
    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RTC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RTCClockSelection = RCC_RTCCLKSOURCE_LSI;
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