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下有没有好的AT指令处理架构推荐或者探讨

楼主(2020-07-03):
需求:
1、非阻塞式;
2、对URC消息有良好的支持;
3、对数据解析有良好支持;

网友:
我们这个就不错:

基于H7的中移动物联例子以及简易操作说明,方便电脑端和手机端远程查看数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528&fromuid=58

网友:
RT-Thread的AT-device

楼主:
RTT的AT模块看了下,其实还是阻塞线程的模式,还是希望基于逻辑的架构,比如事件处理中心模块+事件执行模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TT的AT模块看了下,其实还是阻塞线程的模式,还是希望基于逻辑的架构,比如事件处理中心模块+事件执行模块

大神好想法,带头搞一个怎么样

网友A(2020-12-02):
有找到合适的吗?分享一下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找到合适的吗?分享一下呗

处理我二楼的,这个也很好。

CMSIS-Driver升级至V2.6.1,继续加强对ESP8266,ESP32,WizFi360和 ISM43362的支持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832&fromuid=58

网友C(2021-07-05):
引用 网友B:
处理我二楼的,这个也很好。

CMSIS-Driver升级至V2.6.1,继续加强对ESP8266,ESP32,WizFi360和 ISM43 ...

二楼的是阻塞式;对裸机不友好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二楼的是阻塞式;对裸机不友好啊。

其实那个不是阻塞的,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编程机制,程序里面不是做了个While循环查询超时等待么。

大家可以里面的那个bsp_idle()里面执行其它的功能,我们复杂的裸机程序就是这么玩的,

这种玩法经典案例可以看我们H7-TOOL APP开源版本V1.X,这个是裸机应用的顶峰。后来的V2.X上OS了。

网友:
首先,不知道你对这种处理架构堵塞是怎么定义的。是指需要开线程来处理命令解析吗还是不能一直等到收到命令。
第二,这种交互推荐状态机+回调函数+监听机制,收到数据或者发送数据后,将数据丢给回调函数,定时器开始计时。如果定时器中断出现前还没有执行结果,判断为处理异常,状态机回退,否则正常进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那个不是阻塞的,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编程机制,程序里面不是做了个While循环查询超时等待么。

大家 ...

如果一个设备有3个功能,是不是需要如下,7个while (g_MainStatus == MS_A功能)???
如果在增加几个怎么搞?

A功能
B功能
C功能

A+B+C功能
A+B功能
A+C功能
B+C功能

网友:
并行计算功能

网友:
并行的功能只能全部放到一个while

网友:
怎么搞啊?复杂的强耦合功能

网友:
周立功对状态机描述

网友(2023-04-17):
引用 网友B:
处理我二楼的,这个也很好。

CMSIS-Driver升级至V2.6.1,继续加强对ESP8266,ESP32,WizFi360和 ISM43 ...

这个可以支持自定义模块吗?只能用ESP8266,ESP32,WizFi360和 ISM43362这几种模块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