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的MQTT库是不是已经包含SSL/TSL了

楼主(2020-07-03):
项目中要用到SSL/TSL进行加密,添加了Keil上的MQTT库,但是发现没有SSL功能,如果要用还要再移植对应的库才能实现;FreeRTOS的MQTT库是不是已经带了SSL功能,如果这样那可以不用再移植对应的加密库

楼主:
有没大神指点下,是不是换MQTT库就可以,还是一样的都要添加对应的SSL库

楼主(2020-10-12):
是不是只能通过mbedtls来实现MQTTS功能呢

楼主:
有没哪位朋友用V5实现过以太网用MQTTS连接到对应服务器,是用MQTT+MbedTLS实现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没哪位朋友用V5实现过以太网用MQTTS连接到对应服务器,是用MQTT+MbedTLS实现的吗

这个是可以用的。

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,貌似挺简单,一键生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026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可以用的。

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,貌似挺简单,一键生成

相关库已经移植好了,就是怎么用不懂

网友(2022-12-28):
大哥  后来这个搞定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