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能减小代码体积吗?

楼主(2020-07-03):
1、一些低容量的mcu上跑emwin空间还是挺吃紧的,103c8t6配12864的OLED屏,想做复杂点的界面,结果一个GUI_Init()就占了18Kb的rom,仅加上一个window窗口就53Kb,后面还有好几个界面,OS和用户功能都没加上呢。。。。有办法减少体积吗,还是只能换GUI?
2、没触摸屏只能用实体按键,emwin的键盘消息能实现按下、释放、长按吗?怎么把实体按键和button控件关联起来?

网友A:
12864你使用ugui,emwin吃不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864你使用ugui,emwin吃不消的

找了半天都没有怎么减少体积的资料,还是换个128kb的cbt6好了,自己写UI费力效果又不好。
另外,实体按键怎么和button控件关联起来,翻了手册说不能能用软件发送button控件的通知代码。WM_KEY消息好像也做不到长按动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864你使用ugui,emwin吃不消的

1、

2、可以。

楼主:
1、怎么我的动不动就占五六十kb,是不是设置了什么多余的东西?
2、有没有例程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了半天都没有怎么减少体积的资料,还是换个128kb的cbt6好了,自己写UI费力效果又不好。
另外,实体按 ...

实体按键可以的,具体看手册button支持的按键类型(上下左右,enter之类)。
代码具体实现也就是发送按键消息即可,记得启用WM(可以自动处理按键消息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了半天都没有怎么减少体积的资料,还是换个128kb的cbt6好了,自己写UI费力效果又不好。
另外,实体按 ...

我说你使用这个
又一款极棒的开源免费小型GUI,仅需三个文件,且带使用手册,实际效果也顶呱呱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&fromuid=241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