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请教下,使用 filex 文件系统,貌似没有找到打开目录的函数 ?

楼主(2020-07-04):
请教下,使用filex 文件系统,貌似没有找到打开目录的函数 ?

里面的 创建,删除,获取 貌似都有,就唯独没有找到 打开 目录的 ???

网友A:
不用打开目录,需要打开那个文件,直接用打开文件的函数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打开目录,需要打开那个文件,直接用打开文件的函数就行。

果然如此,文件夹与文件名之间 需要 2个 \\ , 比较讲究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果然如此,文件夹与文件名之间 需要 2个 \\ , 比较讲究啊

fatfs里面一般是用的 /, 而像FlashFS是用的\,使用字符串方式的使用要注意转义字符,需要\\才可以正常展示。
FileX估计跟FlashFS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atfs里面一般是用的 /, 而像FlashFS是用的\,使用字符串方式的使用要注意转义字符,需要\\才可以正常展 ...

我使用 filex 文件系统测试读写(一次写入4MB/8MByte),貌似 比fatfs 大概快 200KByte 左右,不管是一次写入 4MByte 还是 8Mbyte ,filex 始终都会比 之前使用的 fatfs 快 200KByte 左右

测试条件都一样(包括使用的缓存类型等),唯独不同的就是 文件系统不同而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 filex 文件系统测试读写(一次写入4MB/8MByte),貌似 比fatfs 大概快 200KByte 左右,不管是一次写 ...

原来的速度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的速度是多少。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使用 fatfs 文件系统的读写测试结果
  写耗时 : 5682ms   平均写速度 : 738173B/S (720KB/S)
  读耗时 : 4874ms   平均读速度 : 860546B/S (840KB/S)
  USBH Msc HCD_SPEED_FULL Fatfs Read Write  4MByte Test OK     .. D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使用 微软的 filex 文件系统的读写测试结果
Time  to write : 4082ms   Average write speed : 1027512B/S (1003KB/S)
Time  to read : 3865ms   Average read speed : 1085201B/S (1059KB/S)
USBH Msc HCD_SPEED_FULL Fatfs Read Write  4MByte Test OK     .. DD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ime  to write : 8157ms   Average write speed : 501856B/S (1004KB/S)
Time  to read : 7735ms   Average read speed : 529236B/S (1059KB/S)
USBH Msc HCD_SPEED_FULL Fatfs Read Write  8MByte Test OK     .. D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外部调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这个是我的测试记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那提升还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提升还可以。

是的,如果使用 12 线的 usb 接口,速度应该会比这个 至少 4倍以上吧

网友B(2020-10-12):
能分享下测试工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分享下测试工程吗

感谢坛友,ThreadX FileX的常见应用案例基本已经集齐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85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