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50VB+LAN8720 连不上PC网络

楼主(2020-07-05):
用的LAN8720网络芯片,电脑windows10系统  网络协议用的rtx-tcp, 连不上网,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,百度看来一下,网上给到方法都没有效果!

网友:
这个是H750 + LAN8720

移植新版RL-TCPnet V7.X网协议栈到H7-TOOL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128&fromuid=58

楼主:
我测试一下

网友A(2021-01-13):
v7开发板和h7tool都成功,可用H750VB(LQFP100)就是不通,连线和phy地址都没错。和H7TOOL的差别就只是8720用的是50M晶振(led脚的接法都正确,用F4接同一个8720模块成功)。主频全部是400M。不知道还有哪方面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7开发板和h7tool都成功,可用H750VB(LQFP100)就是不通,连线和phy地址都没错。和H7TOOL的差别就只是8720用 ...

可以适当降低RMII所涉及到引脚的速度,看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7开发板和h7tool都成功,可用H750VB(LQFP100)就是不通,连线和phy地址都没错。和H7TOOL的差别就只是8720用 ...

按照硬汉的方法有效果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硬汉的方法有效果吗?

没有,因为cube mx 默认的IO设置就是最低速度,我没改(硬汉说了后我也特地看来)。偶尔能通,大部分时间不行,有一次通了看到是10M,其余没注意。既然有通过,那多半可能还是连线不好的问题吧,后面单独做一块板子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因为cube mx 默认的IO设置就是最低速度,我没改(硬汉说了后我也特地看来)。偶尔能通,大部分时间 ...

mpu 有没有配置正确 ??

我记得貌似 f7, h7 都需要配置 mpu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