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触摸驱动完美融合到开发板驱动包的方法,仅需修改一个函数TOUCH_PutKey,所有显示屏全部适应

楼主(2020-07-06):
GUIX的触摸分按下,松手和移动三个事件,正好我们的驱动也是分这三个事件,所以仅需修改下函数TOUCH_PutKey,所有显示屏触摸就都可以完美融合了。

GT811,GT911,FT5X06,STMPE811,RA8875自带电阻触摸等等。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OUCH_PutKey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将1个触摸点坐标值压入触摸FIFO缓冲区。电阻触摸屏形参是ADC值,电容触摸屏形参是坐标值
*        形    参: _usX, _usY 坐标值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   "gx_api.h"
void TOUCH_PutKey(uint8_t _ucEvent, uint16_t _usX, uint16_t _usY)
{
        uint16_t xx, yy;
        GX_EVENT event;

        if (g_tTP.Enable == 1)        /* 电阻屏。 形参是ADC值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x = TOUCH_TransX(_usX, _usY);
                yy = TOUCH_TransY(_usX, _usY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/* GT811,FTX06,GT911 电容触摸走此分之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无需转换, 直接是坐标值 */
                xx = _usX;
                yy = _usY;
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 (_ucEve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DOW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MOV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R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fold(&eve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TOUCH_RELEAS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好办法,不用像之前那样,每个驱动都修改一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办法,不用像之前那样,每个驱动都修改一遍了

当前这种方法是改动量最小的,也是最方便的。

网友B:
只有键盘怎么破?   KEYPA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有键盘怎么破?   KEYPAD

实体键盘也没问题,后面教程里面再研究做案例,太多太多东西要研究了。
先把最常用的撸到模板里面。后续会制作各种应用案例。

网友C(2021-10-24):
硬汉,我照此办理,但好象事件并未发送到gui系统消息队列里,不知为何。在此反转led灯,随触而动是有反应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,我照此办理,但好象事件并未发送到gui系统消息队列里,不知为何。在此反转led灯,随触而动是有反应的

这个参数统一没

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参数统一没

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
我看你文档讲过,这里值比较特别,要与驱动接口里的附加数据一致,意思象是传递到那个地方去,两者在指定的内存位置交换数据,但搞不懂为什么是这个值!我用这个值实现不了呀。能不能讲透彻一些原理,给大家普及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看你文档讲过,这里值比较特别,要与驱动接口里的附加数据一致,意思象是传递到那个地方去,两者在指定 ...

这个值随意设置,就是个标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值随意设置,就是个标志

确实,感谢硬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