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的预定义宏太长了,不方便查看,大家有什么好办法

楼主(2020-07-06):
比如添加下面这么多

USE_HAL_DRIVER, STM32H743xx, TX_ENABLE_FPU_SUPPORT, TX_ENABLE_STACK_CHECKING, T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,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,G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

查看非常不方便:

网友A:
拷贝出来看,否则无解

网友B:
复制,粘贴,替换,为换行
之前就这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拷贝出来看,否则无解

谢谢,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复制,粘贴,替换,为换行
之前就这样。。。

谢谢,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方案。

网友:
把编译器的部分选项放进一个文本文件里定义,包括预定义宏。
此功能查看帮助文档,关键字--via

网友C:
可以多个--via指定多个option文件,很灵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多个--via指定多个option文件,很灵活的。

感谢,貌似是个好办法,我试试。

网友:
用法举例:

楼主:
感谢,非常方便,好办法。

网友:
厉害,又学到一招

楼主:
还是Embedded Studio方便,方格大小可以方便的加大

网友D:
直接用NOTEPAD++打开mdk的工程文件,里面看,我一般新建工程,如果include path太多就直接在里面复制粘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用NOTEPAD++打开mdk的工程文件,里面看,我一般新建工程,如果include path太多就直接在里面复制粘贴

这是个改善点,得让他们官方改改了。
改成Embedded Studio那种效果就方便太多了,这种人性化的修改,10几年了,他们一直没有着手改进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个改善点,得让他们官方改改了。

是的,学VS那样,旁边加个按钮,一点击就弹出一个列表,那样就方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