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关于ThreadX GUIX模板的制作问题,16bit,24bit和32bit颜色格式的选择

楼主(2020-07-06):
F429和H7支持的颜色格式有点多,初步是选择16bit颜色格式和32bit颜色格式两种。

但是每个例子有GCC,MDK和IAR三个版本,如果每个例子再制作一个16bit RGB565和32bit ARGB8888,那么每个程序就需要维护6个案例,后期维护工作量太大了。

所以决定,一个为主,另一个为辅,跟早前emWin教程的制作是类似的。默认全部例子都采用16bit,做几个32bit的典型案例。

这么分开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GUIX Studio生成的16bit和32bit界面数据都是不同的,维护起来还挺麻烦的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,好像宏定义切换也不太方便了

网友A:
硬汉大哥,H7就用32bit的模板吧,上性能款的,就嗨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H7就用32bit的模板吧,上性能款的,就嗨一点。

主要是还有个V5板子呢,那个当前只能搞16bit。

我想三个平台统一了。
降低我售后和维护压力。

网友:
16bit为主比较实用,很多时候在实际应用中,都是16bit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还有个V5板子呢,那个当前只能搞16bit。

我想三个平台统一了。

确实如此,

建议还是 16bit 的,32bit 比较占用空间,

一般对单片机来说,16bit 也够用了,32bit 的制作几个历程就好了,后续有些需要 32bit 的,对照着 16bit 的适当修改就好了

网友:
16位妥妥的

网友:
支持16bit,实际工程中16bit用的最多,工业类的产品,不是为了去比谁的界面色彩更鲜艳

网友:
可以不可以 V5 V6 V7 都做在一起  用宏定义切换。 到时候上层有问题 一改都改了。

网友:
支持16位,多线并发太耗精力啦
32位如果有模板代码,照着修改难度是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