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RL-TCPnet V7.X例程编译出错问题

楼主(2020-07-06):
我下载了硬汉哥的RL-TCPnet例程(V5-1001_RL-TCPnet V7.X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(FreeRTOS)),然后编译的时候出现如图错误,显示的是rtos里面的头文件错误,是不是我有什么没有设置好,相关的库我也已经安装了。是因为版本不对吗,还是说我少安装了依赖库?

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没问题,把你当前安装的这个FreeRTOS软件包卸载了,重新安装个最新的10.3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没问题,把你当前安装的这个FreeRTOS软件包卸载了,重新安装个最新的10.3.1

硬汉哥,还是不行啊,你看我的设置,我也换成10.3.1了,还是一样的错误,您帮我看下还需要安装其他的部分吗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还是不行啊,你看我的设置,我也换成10.3.1了,还是一样的错误,您帮我看下还需要安装其他的部分 ...

考虑直接卸载了MDK,换个盘符,安装最新的MDK5.31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考虑直接卸载了MDK,换个盘符,安装最新的MDK5.31试试

好吧,那我试试,谢谢硬汉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