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屏蔽MDK AC6使用中文GBK编码的警告方法,让大家可以继续使用GBK编码汉字

楼主(2020-07-07):
升级到MDK AC6后,工程里面用到GBK编码方式的中文时,会提示非法字符,一堆警告看着很不舒服,但是程序里面使用是正常的。

针对这种情况,就可以直接屏蔽到屏蔽方法如下:

将大写字母W去掉,加上前缀-Wno-即可,这个是AC6使用的屏蔽警告方式

网友A:
会不会把其他的警告也屏蔽了?如果只想屏蔽这一种警告该怎么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把其他的警告也屏蔽了?如果只想屏蔽这一种警告该怎么设置?

这是一类警告,这里有列表说明:

MDK AC6的所有警告类型一览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671&fromuid=58

楼主:
补上出处,省的以后找。

MDK的AC5转AC6注意事项文档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796

网友:
效果很好哇,感谢大神啊

网友(2020-10-13):
效果很好。立竿见影,终于去掉烦人的警告了。

网友:
-Wno-invalid-source-encoding  感谢分析,那个warnings 需要宣称AC5要不然真受不了警告信息,
现在5.30版本新建得工程默认都是AC6了

网友B(2022-12-05):
AC6怎样解决这个警告?我的确设了C99编译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C6怎样解决这个警告?我的确设了C99编译器的。

这个得修改下代码兼容下AC6了。

网友B(2023-01-16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得修改下代码兼容下AC6了。

是的。。。。我还是退回AC5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。。。。我还是退回AC5了。

你用错了吧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arg.h>

#define DEBUG_1(fmt, ...)  printf(fmt, ##__VA_ARGS__); printf("\r\n");
#define DEBUG_2(fmt)       printf(fmt); printf("\r\n");

int main ( void )
{
    DEBUG_1("hello");
    DEBUG_2("world");
    return 0;
}

网友C(2023-06-19):
我今天尝试了一下,还有个办法。就是将ANSI的编码改成UTF-8.
具体做法可以用vscode以GB2312打开之后另存为UTF-8.
实测完美解决。
回头可以尝试写个脚本,将所有的文件自动另存为UTF-8会更好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今天尝试了一下,还有个办法。就是将ANSI的编码改成UTF-8.
具体做法可以用vscode以GB2312打开之后另存为 ...

这个也有整理,主要是转换为UTF-8后,客户使用GUI之类的功能,如果是用的GBK编码就不太方便。

使用MDK的AC6无法正常使用GBK编码汉字的解决办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178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也有整理,主要是转换为UTF-8后,客户使用GUI之类的功能,如果是用的GBK编码就不太方便。

使用MDK ...

vscode如果不配置,默认也是utf-8的编码。实际工作中,确实会遇到你说的情况。我们以前单位的一个项目,经常看到有一些祖传的代码显示乱码的情况。要最差到git很早的记录才能修复。就是因为出现了编码不统一的情况。所以最好做个脚本,将整个项目强制转化成一种编码格式,并且在提交前由脚本检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