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的SAI

楼主(2020-07-07):
各位好:

使用F429,目前需要使用SAI功能來讀取超音波感測器(音頻)

想請問是否有關於SAI功能的程式跟手冊可以參考

謝謝

网友:
emWin提高篇的音乐播放器案例,用的SAI。
【年末福利】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,含音视频播放器,uCOS-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3687

还有录音放音案例:

楼主:
版主好:

請問 為什麼是 +2000

DMA buffer 每一次不是都 1000嗎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好:

請問 為什麼是 +2000

DMA是设置的16bit位宽吧,如果没记错的话,也就是2000字节。

楼主:
版主謝謝

請問能否解釋一下以下的概念,因手冊只有簡單描述
譬如說什麼時候會需用到,會有什麼效果,謝謝。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RE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Beg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OST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ULTIBUF_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謝謝

請問能否解釋一下以下的概念,因手冊只有簡單描述

局部多缓冲,防止这部分界面刷新的时候撕裂

楼主:
版主:
我的需求是音频特征点检测,將超音波聲音轉FFT來顯示,目前看了資料後

目前得知感測器輸出PDM 需透過libPDMFilter_Keil.lib  轉成PCM 經高低通濾波 再轉FFT。

請問版主有做過相關程式,可以參考嗎?

謝謝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:
我的需求是音频特征点检测,將超音波聲音轉FFT來顯示,目前看了資料後

此贴二楼的第1个图片就是FFT频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