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关于modbus tcp的疑惑

楼主(2020-07-08):
想要实现一个modbus tcp的从机,看了一些文档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。我看modbus rtu是存在超时机制的,3.5个字符没有接收到就认为是一帧结束。
但是tcp协议接收都是一次就接收一帧数据呀,而且tcp协议也没有波特率的概念,这个3.5字符的超时时间怎么去处理呢?或者怎么判断一帧传输结束呢?
如果是自己用lwip的tcp来实现modbus tcp协议,是不是简单的在tcp上面组成和解析modbus tcp报文就行了呢?
有点不明白,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下。谢谢啦。

网友A:
modbus tcp 不需要超时检测,本身通讯就已经很很可靠

网友B:
没用过,帮顶。我们一直用的modbus rtu over udp。

modbus tcp的话,那个FreeModbus有个从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用过,帮顶。我们一直用的modbus rtu over udp。

modbus tcp的话,那个FreeModbus有个从机。

多谢大佬,我刚刚看了modbus tcp的协议文档,3.5超时的规定应该只是在RTU模式下存在的。在TCP模式下,从机应该只是作为server端等待主机的连接,然后解析和组建modbus tcp报文就行。也就是说modbus tcp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网络应用层的协议。
另外想问下大佬,modbus rtu over udp是指在udp报文的基础上组建rtu数据帧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佬,我刚刚看了modbus tcp的协议文档,3.5超时的规定应该只是在RTU模式下存在的。在TCP模式下,从 ...

对,我们H7-TOOL用的这种通信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,我们H7-TOOL用的这种通信方式。

嘻嘻,多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dbus tcp 不需要超时检测,本身通讯就已经很很可靠

对的,确实是这样子,谢谢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