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编译ThreadX工程弹出错误error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,请务必使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!

楼主(2020-07-08):
低版本一律不支持。

为什么要用5.30,因为这个功能是5.30新增的,之前的版本都没有:

也就是说他可以做到通吃,GCC,CLANG和老版的ARM ASM都可以使用。

以ThreadX的GCC移植文件为例,可以直接选择Auto即可,这样就可以自动编译各种汇编文件,优势就在这里了:

补充:之前的版本创建的工程使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打开也是没有这个选项的。

网友A(2021-06-05):
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导入 MDK   H7 Threadx 工程 也提示这个,怎么处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导入 MDK   H7 Threadx 工程 也提示这个,怎么处理呢

推荐直接做embedded Studio版本的例子。

这个我有做,可以参考。

网友B(2021-10-19):
硬汉哥,发现当编译器切换为 AC5 的时候没有该选项,只有AC6的时候才有,然后出现同样的错误。
如果要是AC5的话,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可以用port / keil下的.s文件吗?

这个ac5 和 keil 有啥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发现当编译器切换为 AC5 的时候没有该选项,只有AC6的时候才有,然后出现同样的错误。
如果要是AC ...

复制我们发布的ThreadX工程里面的port文件试试。

网友:
新版MDK编码设置为GB2312,不能设置字体显示样式,显示效果特别难看

网友C(2022-01-07):
引用 楼主:
复制我们发布的ThreadX工程里面的port文件试试。

请问一下,我一直F1可以直接用F4的ports,只改时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,我一直F1可以直接用F4的ports,只改时钟吗

有专门的M3内核port文件。
F4的有浮点处理,不太行。

网友D(2022-08-19)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发现当编译器切换为 AC5 的时候没有该选项,只有AC6的时候才有,然后出现同样的错误。
如果要是AC ...

是啊,我刚刚移植,AC5,keil在5.35的,也是这样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啊,我刚刚移植,AC5,keil在5.35的,也是这样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

你是不是移植的新版,是的话,应该是此贴的问题,可以修改

ThreadX内核每次升级的MDK AC5移植代码是没法直接使用的,这次6.1.7更是没法用,AC5的汇编代码里面搞了个#if,#endif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261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不是移植的新版,是的话,应该是此贴的问题,可以修改

ThreadX内核每次升级的MDK AC5移植代码是没 ...

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,我用的刚刚好就是6.1.7版本,有问题后,下了你们历程用的版本,移植上去,可以编译通过使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是不是移植的新版,是的话,应该是此贴的问题,可以修改

ThreadX内核每次升级的MDK AC5移植代码是没 ...

论坛有收藏帖子的功能吗?我想收藏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论坛有收藏帖子的功能吗?我想收藏一下。

推荐用浏览器自带的收藏就行,然后手机电脑pad账号同步下。

当前也可以论坛收藏,楼主位底部,这个地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推荐用浏览器自带的收藏就行,然后手机电脑pad账号同步下。

当前也可以论坛收藏,楼主位底部,这个地 ...

好的,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