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如果显示屏比较暗,注意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,不要使用JLINK供电,电流不足

楼主(2020-07-09):
客户发的效果,屏上有贴膜

排查了一会,发现是外置电源没开,一直用的JLINK供电。。。。

正常了:

网友A:
硬汉大哥,微软那个例子,用作Demo应该很炫的,那个是计划放在教程里面体现吗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微软那个例子,用作Demo应该很炫的,那个是计划放在教程里面体现吗?谢谢!

后面我官方demo的移植方法告诉大家。

其实直接复制进来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