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bedded Studio弹出错误 Error starting process : .../gcc/arm-none-eabi/bin/cc1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07-10):
完整错误是类似下面这样,这是由于工程文件夹有中文造成的,使用的时候,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。

Error starting process C:/Program Files/SEGGER/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4.52/gcc/arm-none-eabi/bin/cc1

网友:
这个要顶一下,我最开始也遇到这问题,一头雾水;后面灵机一动,想起各路软件常见的中文路径问题,一改,好了

网友(2021-06-02):
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,还好看到了这个解答,不然又要折腾一番,必须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