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不知道QSPI有没有这种操作方式??

楼主(2020-07-11):
QSPI 一片有32MB,空间足够用,不知道能否像这样操作:前面20M划出来用作GUI资源,采用内存映射方式访问(链接脚本中指定),后面12M用作一个普通FLASH,挂载FAT文件系统,用来存数据或文件 。

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外部FLASH或TF卡了。

没这么操作过,不知理论上是否可行。。

网友:
貌似不行,之前RT105X就讨论过这个问题。
内存映射直接操作的是QSPI的访问方式

网友:
可以尝试一下,将你的写QSPI的驱动加载到内存中,在内存中擦写QSPI。类似的例子有 RT105X 的 XIP 和 ESP32 的 SPIFF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