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新安装的电信网竟然是公网IP,真是爽歪歪,太多高级玩法可以耍耍了

楼主(2020-07-12):
貌似断网重连会获取新的公网IP,也就是公网IP不是固定的,但不影响,毕竟上下行速度还是杠杠的。

将近40Mbsp的上行带宽,作为服务器的话,就是下行带宽,这个带宽大小的服务器还是不便宜的。

真是爽歪歪,太多高级玩法可以耍耍了。

下面是手机发送数据给电脑服务器,由于电脑是接到第3级路由器下了,所以专门做了端口重映射。

网友A:
怎么查看是公网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查看是公网IP

百度关键词:IP,可以获取你的外网IP地址,然后看下与你的WAN IP是否一致,如果一致,基本就是公网IP了。

之后就是用手机4G什么的,跟你的电脑通信测试下。

楼主:
抽空搞搞个DDNS,貌似不能用花生壳,花生壳这种内网透传方式的,需要经过花生壳的服务器转发,发挥不了我40Mbps的性能了。

只有1-2Mbps

楼主:
这个速度差太多了。

网友B:
现在也只有电信用公网ip了,ddns很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也只有电信用公网ip了,ddns很爽的

有没有推荐的普通DDNS,仅做动态域名解析,不做透传。

找了个3322的,貌似还行

http://www.pubyun.com/products/dyndns/

网友C:
买个便宜的tp-link路由器,就可以得到xxx.tpddns.cn动态域名,指向你的公网IP。xxx是在路由器页面里配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个便宜的tp-link路由器,就可以得到xxx.tpddns.cn动态域名,指向你的公网IP。xxx是在路由器页面里配置的 ...

谢谢,我弄了个3322的,也不错。

网友:
这下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推荐的普通DDNS,仅做动态域名解析,不做透传。

找了个3322的,貌似还行

我就是用的这个免费ddns

网友D:
很多地方电信默认是内网IP,但是可以打电话给10000号变更外网IP,成功率基本上100%;移动基本上0%;联通50%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多地方电信默认是内网IP,但是可以打电话给10000号变更外网IP,成功率基本上100%;移动基本上0%;联通50% ...

号召大家都打起了,整个公网IP太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