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keil5 RTE中怎么裸机使用RL-FLASHFS RL-USB这些中间件

楼主(2020-07-13):
在RTE中打开了这些中间件,都必须要勾上RTX5. 裸机使用时需要注意哪些

网友A:
已经不再推荐使用裸机,FlashFS可以倒腾下,RL-USB有专门的USB任务,改为裸机太麻烦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经不再推荐使用裸机,FlashFS可以倒腾下,RL-USB有专门的USB任务,改为裸机太麻烦了。

这个USB任务是隐藏的么,我没创建,但仿真的时候确实有个权举的任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USB任务是隐藏的么,我没创建,但仿真的时候确实有个权举的任务

根据你创建的各种HID,MSC,CDC等都会开辟专门的任务,可以检索到这些任务的创建,没有在库里面。

RL-USB的消息处理是中断给这些任务发消息进行处理的,没有在中断里面做消息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