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] Cyclone Tcp 同时使用http server和websocket server有问题

楼主(2020-07-13):
进行http server连接时,同时进行websocket server通讯,会出现websocket 服务端收不到客户端的数据,客户端可以接到服务端的数据的问题。单独测试websocket serverc通讯正常。通过修改任务优先级都不能解决。有谁遇到过吗
任务分配
http server: httpListenerTask 侦听任务,httpConnetctionTask 连接任务
websocket server:httpListenerTask 握手侦听任务,httpConnetctionTask 握手连接任务,websocketServerTask websocket通讯任务。
网络任务:netTask

网友:
帮顶下,没整过Cyclone Tcp

楼主:
http server和websocket server底层都是用调socket 接收和送,socket 加了互斥信号量了,在上层接收发送也加互斥信号量,问题没解决,偶尔出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ttp server和websocket server底层都是用调socket 接收和送,socket 加了互斥信号量了,在上层接收发送也 ...

最近Cyclone TCP也有点兴趣,后面我也学习交流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Cyclone TCP也有点兴趣,后面我也学习交流下。

单独很其中一个协议性能都很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独很其中一个协议性能都很好

如果是这样的话,应该是有地方的没有配置好。

楼主:
问题出现在TCP这一层
http server 发送出现问题就会提示
TCP duplicate ACK #1
TCP duplicate ACK #2(重复ACK)
TCP fast retransmit...(启动快重传)
TCP segment retransmission(段重传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出现在TCP这一层
http server 发送出现问题就会提示
TCP duplicate ACK #1

估计还是哪里没有整好。

玩顺溜的确要花点精力了。

网友B(2022-12-28):
您好,最近在使用 Cyclone Tcp websocket server,keil demo 包里面只有websocket client例程,方便提供一个简单的websocket server例程吗? 现在 要初始化哪些部件, websocket建立 ,如何侦听 等流程不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最近在使用 Cyclone Tcp websocket server,keil demo 包里面只有websocket client例程,方便提供一 ...

确实没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