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待机模式求助

楼主(2020-07-13):
STM32待机模式下,按照手册上来讲,寄存器会清空。那么,也就是说IO将会在进入待机后状态不确定。我这边实测进入待机后PB6是高电平,而我在进入待机前已经进行拉低操作,我的应用也需要进入待机后PB6为低电平。
手册上红色框部分说可以在待机模式下配置为下拉,我试了一下没有起作用,PB6还是上到3.x伏,不知道我是否理解错误,这里说的下拉能实现我的应用要求吗?

网友A:
你的这个怎么与我之前的总结的不一样,你这个应该是其它系列里面的:

进入休眠,待机和停机模式时,IO状态说明:
休眠模式:
在睡眠模式下,所有的I/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。
停机模式:
在停止模式下,所有的I/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。
待机模式:
在待机模式下,所有的I/O引脚处于高阻态,除了以下的引脚:
● 复位引脚(始终有效)
●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
●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怎么与我之前的总结的不一样,你这个应该是其它系列里面的:

进入休眠,待机和停机模式时,IO状 ...

硬汉哥,我用的stm32wb5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用的stm32wb55

这个系列还没什么人用,得上ST的官网社区,让他们官方解决下

https://community.st.com/s/

楼主:
数据手册在附件,中文版本

datasheet

楼主:
解决了,手册里说的没错,待机状态下IO可配置成上/下拉,但不是普通的gpio配置方法,需要使用PWR寄存器,加上下面两句就好了!这样进入待机后就不会是高阻态,而是确定的状态高或低。

HAL_PWREx_EnableGPIOPullDown(PWR_GPIO_B, PWR_GPIO_BIT_6);
HAL_PWREx_EnablePullUpPullDownConfig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