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 F7 裸机移植NOR FLASH + FileX + LevelX文件系统

楼主(2020-07-13):
没有使用ThreadX系统  裸机移植。对依赖ThreadX的地方都去除了 可直接移植使用 下次把FileX + LevelX + NAND FLASH的发上来

网友(2020-09-10):
你好,感谢提供的例程。不过里面有个问题不太明白,想请教一下:
Nor_Flash_driver.c感觉是参照fx_nor_flash_simulator_driver.c改写的函数。看意思是使用LevelX的方式来接管Fx对Flash的所有操作请求。
levelX的里面要求lx函数操作的所有sector的大小都是按照512字节,而且lx有自己block和sector的要求定义格式。
但是FileX函数初始化介质的时候,是使用Flash本身的sector大小来进行初始化的(0x1000)。
这样在Nor_Flash_driver.c中是不是应该对接管Fx的请求的sector和buffer大小要做下转换才可以啊?否则Fx和Lx的操作单位是不统一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