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产M0主频24M以上Flash就要加等待,如48M加1个等待,升主频的性能提升来源于哪里?

楼主(2020-07-13):
我想到以下情况有提升:
非单周期的指令、RAM中执行的代码、访问外设的代码。但总的来说,代码都在Flash里,MIPS提升能有50%吗?

网友:
flash的提速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。

1.  简易的cache加上。
2.  flash的chrome-art实现类似的0等待周期。
3、还有一个重要的点,就是每次读操作,他有个可以连续读的问题,连续读期间就不再插入等待周期了。

网友:
1. 至少已经读取到的指令在执行的时候更快了
2. 流水线会起到不小的作用
3. 至于提升了多少,用coremark测试一下就行了。

楼主:
跟FAE沟通了下,芯片有预取指令功能,1次取4条Thumb指令,与0Wait比,能达到略低于主频差异性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跟FAE沟通了下,芯片有预取指令功能,1次取4条Thumb指令,与0Wait比,能达到略低于主频差异性能。

对,还有个指令预取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