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关于制作ThreadX GUIX库版本的问题,做成emWin那样的是否可以

楼主(2020-07-14):
库做成什么形式比较好,直接做成emWin那样的是否可以。

考虑到宏定义比较多,生成库后,用户再定义宏,就不起作用了。

我们直接提供一个库模板,用户想用什么宏,自己修改即可。

网友:
一般是库模板+makefile

网友A:
嗯,弄一个生成库的模块工程,我们自己设置好宏,然后编译生成库,这样可能比较好

网友B:
MDK下,库模板工程,O(∩_∩)O哈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弄一个生成库的模块工程,我们自己设置好宏,然后编译生成库,这样可能比较好

初步也是这个思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下,库模板工程,O(∩_∩)O哈哈~

ST整的那种三合一库方式不知道好不好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