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近期得抓紧安排下STM32H7的QSPI Flash教程制作,GUIX教程和第3版emWin教程要用

楼主(2020-07-14):
STM32H7准备用QSPI做字库,图库的存储。而V5和V6板子打算用SPI Flash。

之前做好的案例:
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,读速度48MB/S左右,还不错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616

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+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,读速度24.6MB/S(2019-03-2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1634

下一个BSP驱动章节更新QSPI Flash的所有相关案例,查询,中断,DMA,内存映射,MDK下载算法这四块,很快,近期就会发布
因为GUIX和第3版emWin教程急需

网友A:
正好在研究这个事,我想10M做字库,后22M跑文件系统,通过USB把图片之类文件复制进去,开机时把图片之类的加载到emwin动态内存里,这样是否可以实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好在研究这个事,我想10M做字库,后22M跑文件系统,通过USB把图片之类文件复制进去,开机时把图片之类的 ...

没问题,这个方案可以。

我这边打算用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。方便使用emWin的SIF格式字体和GUIX的字库,图库这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这个方案可以。

我这边打算用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。方便使用emWin的SIF格式字体和GUIX的字库, ...

我的stemwin所有资源一直都是使用QSPI映射的方式存储,只要把下载算法写好,程序中定义好相应的资源地址就可以了。跟Nor FLASH一样的用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这个方案可以。

我这边打算用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。方便使用emWin的SIF格式字体和GUIX的字库, ...

SD复制还是USB复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复制还是USB复制?

都可以,主要还是看你们的产品用SD卡方便还是USB方便些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D复制还是USB复制?

这边是MDK下载程序的时候使用ST-Link直接下载进入,也可以同其他方式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边是MDK下载程序的时候使用ST-Link直接下载进入,也可以同其他方式。。。

用了文件系统不能用STLINK下载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了文件系统不能用STLINK下载了。

也可以的,你可以把SPI FLASH空间分开,在MDK的链接文件里指定一下地址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可以的,你可以把SPI FLASH空间分开,在MDK的链接文件里指定一下地址即可

不是,我的意思文件系统部分的Flash,不能用STLINK下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我的意思文件系统部分的Flash,不能用STLINK下载了。

文件系统部分就不行了。文件系统ST-Link下载不了

楼主:
下一个BSP驱动章节更新QSPI Flash的所有相关案例,查询,中断,DMA,内存映射,MDK下载算法这四块,很快,近期就会发布
因为GUIX和第3版emWin教程急需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下一个BSP驱动章节更新QSPI Flash的所有相关案例,查询,中断,DMA,内存映射,MDK下载算法这四块,很快, ...

下载算法不捎带IAR和stm32cubeprogramer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载算法不捎带IAR和stm32cubeprogramer吗

不做了,不熟悉CubeProg和IAR的算法生成,就MDK比较简单些

网友D:
期待呀,

大神有没有使用过 MX25L51245G 这个芯片的 dtr 或者是 ddr 模式啊 ??

网友E:
这里有CubeProg的算法生成工程和文档。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 ... l_QSPI_loader.html#

Designing of External loader on QSPI.pdf

文档

工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里有CubeProg的算法生成工程和文档。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m/en/support/learning/stm32-ed ...

谢谢,CubeProg版不做了,仅做个MDK的下载算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期待呀,

大神有没有使用过 MX25L51245G 这个芯片的 dtr 或者是 ddr 模式啊 ??

旺宏的? 没有用过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旺宏的? 没有用过。

是 宏旺的,还是等你的教程出来了我再 捣鼓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 宏旺的,还是等你的教程出来了我再 捣鼓吧,

这次把QSPI Flash的相关应用都打通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次把QSPI Flash的相关应用都打通了。

好啊,辛苦大神了,期待大神的作品啊,大概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 ??

我目前玩玩的搞法是吧 guix 里面相关的图片数据(guix studio v6.0.0.0) 生成的数据单独写入到 qspi 指定的地址,每次上电后再读取到  sdram 里面,实际运行相关还行,貌似就是每次如果有新的图片需要写入到 qspi 里面感觉有些麻烦

网友F:
1.将图片字库 写入通过USB+文件系统   写入到SPI flash中,
2.上电读取出来。

目前已经使用上面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项目。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。
1. 防止编译文件过大,调试起来不方便。
2. 可以模仿linux 将一些配置写入到文件中,修改部分配置就很方便了,,例如:多语言,ICON配置。

缺点,
上电读取10Mbyte  要花掉5-10S,影响开机速度。----这是SPI flash的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.将图片字库 写入通过USB+文件系统   写入到SPI flash中,
2.上电读取出来。

1、“可以模仿linux 将一些配置写入到文件中,修改部分配置就很方便了,,例如:多语言,ICON配置。”

用LUA,方便的一批。

2、上电读取10Mbyte  要花掉5-10S,影响开机速度。----这是SPI flash的速度。

太慢了,H7的SPI DMA操作SPI Flash速度是5.7MByte/S,F4是4.8MByte/S,而使用QSPI Flash飞一般的感觉,48MByte/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啊,辛苦大神了,期待大神的作品啊,大概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 ??

我目前玩玩的搞法是吧 guix 里面 ...

1、很快,近期就会安排上。
2、这个应该有别的解决办法,还没没有开始深究这个,届时一定会打通的。

网友E:
调了一段时间QSPI内存映射模式还是不怎么稳定, qspi内存映射这部分章节发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调了一段时间QSPI内存映射模式还是不怎么稳定, qspi内存映射这部分章节发布?

快了。
先将ThreadX GUIX教程前10章集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