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【已解决】有没有坛友了解STemWin的GCC,IAR和MDK三合一库怎么生成的,准备用到GUIX上

楼主(2020-07-14):
已经解决
2020-07-15

授人以渔,ThreadX GUIX的GCC,MDK和IAR库文件生成方法及其模板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823

每个编译器生成一个,还是挺麻烦的,STemWin那种三合一库还是非常推荐的。

类似下面这样的。

早期ST也是IAR,MDK和GCC版本分开的,导致库很多。

网友A:
你直接生成GCC格式的 .a的库不就可以了吗。MDK是可以加载 .a的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直接生成GCC格式的 .a的库不就可以了吗。MDK是可以加载 .a的库

嗯,准备试试。

网友B:
微软更新的threadx-6.0.1_rel里面,有制作库文件的脚本文件,双击一下就可以生成了。还有AC5的,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微软更新的threadx-6.0.1_rel里面,有制作库文件的脚本文件,双击一下就可以生成了。还有AC5的,很方便

这个牛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微软更新的threadx-6.0.1_rel里面,有制作库文件的脚本文件,双击一下就可以生成了。还有AC5的,很方便

谢谢,更新下。

网友C:
现在STemwin给出来的版本为5.44a,有没有最新的6.01的.a库,可以gcc编译的,我找了只有MDK的有6.01的emwin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STemwin给出来的版本为5.44a,有没有最新的6.01的.a库,可以gcc编译的,我找了只有MDK的有6.01的emwin ...

MDK安装目录有新的6.1X emWin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DK安装目录有新的6.1X emWin

好像是.lib的库吧,不清楚跟gcc 那样的.a是不是一样,我看看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.lib的库吧,不清楚跟gcc 那样的.a是不是一样,我看看可以试试。

.a的Embedded Studio有带。

MDK带的仅支持AC6和AC5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.a的Embedded Studio有带。

MDK带的仅支持AC6和AC5

下了Embedded Studio在文件目录下没找到,麻烦坛友有的提供一下emwin6.xx版本的.a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了Embedded Studio在文件目录下没找到,麻烦坛友有的提供一下emwin6.xx版本的.a库。

因为你用的是教育版啊,所以没有,使用Pro里面可以直接添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