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区分STM32H7的DMAMUX中同步触发源和外部触发源以及配套的几个实战案例

楼主(2020-07-15):
问题:

大家初次看手册的话,会看到同步触发源和外部触发源支持的触发基本都是一样的,难免有所疑惑

1、基础知识普及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2、同步触发源和外部触发源在DMAMUX中所处的位置。

3、外部触发源作用:

外部触发源就是在原有的外设请求(如SPI,串口,定时器等)的基础上,再增加一批额外的请求,而且用户可以通过外部触发源来控制如何触发

4、同步触发源作用:

同步触发是处理外设触发请求和新增的触发(通过外部触发)的后级阶段。可以设置外设触发和新增触发何时执行。

楼主:
对应的例子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外部触发案例两个:

同步触发案例两个:

网友:
这么细的研究,赞硬汉大哥

网友:
看似简单的问题,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

网友A(2020-09-26):
那么问题来了:如何利用一个GPIO或EXTI触发一次DMA搬运?十年前的TI的片子很好弄,H7我实在搞不定……

网友:
那么问题来了:如何实现一个GPIO或EXTI的边沿触发一个DMA搬运呢?十年前的TI的片子很好弄,但是H7实在没搞定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么问题来了:如何利用一个GPIO或EXTI触发一次DMA搬运?十年前的TI的片子很好弄,H7我实在搞不定……
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硬汉哥,啥时候弄个出例子来啊,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啥时候弄个出例子来啊,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

争取早点安排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争取早点安排上。

或者汉哥你先说一下流程,我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折腾出来,先趟趟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汉哥你先说一下流程,我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折腾出来,先趟趟水

DMAMMUX有个外部EXTI触发的,使用这个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MAMMUX有个外部EXTI触发的,使用这个即可。

这个EXTI看着只有EXTI0,另外俩是syscfg_exti0/2,不知道是个啥东西。
如果只有EXTI0的话,那这个IO触发DMA的功能受限太大了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MAMMUX有个外部EXTI触发的,使用这个即可。

dmamux_trgx可不可以跟GPIO关联起来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EXTI看着只有EXTI0,另外俩是syscfg_exti0/2,不知道是个啥东西。
如果只有EXTI0的话,那这个IO触发 ...

GPIOA PIN0,GPIOA PIN1,GPIOB,,,依次。

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IOA PIN0,GPIOA PIN1,GPIOB,,,依次。

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

汉哥你的意思是syscfg_exti0/1可以配置成GPA_0/GPA_1或GPB_0/GPB_1?
STM32H7 Reference Manual哪一章节有介绍呢?我研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汉哥你的意思是syscfg_exti0/1可以配置成GPA_0/GPA_1或GPB_0/GPB_1?
STM32H7 Reference Manual哪一章节 ...

DMAMUX

网友B(2020-12-15):
是syscfg_exti0/1 ?好象是syscfg_exti0/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syscfg_exti0/1 ?好象是syscfg_exti0/2

HAL_DMAMUX1_SYNC_EXTI0
HAL_DMAMUX2_SYNC_EXTI0
HAL_DMAMUX2_SYNC_EXTI2

网友C(2021-03-30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用外部中断触发DMA搬运数据,使一个IO口翻转,DMA发生错误中断,用的是STM32G0

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stance = DMA1_Channel1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GENERATOR0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 );
  }

  /* DMA interrupt init */
  /* DMA1_Channel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Channel1_IRQn, 0, 1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Channel1_IRQn);

        /*##-3- Configure and enable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 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SignalID  =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7;    /*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is EXTI0 signal 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Polarity  = HAL_DMAMUX_REQ_GEN_FALLING;    /*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edge is falling  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RequestNumbe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1 requests on each edge of the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 */

  HAL_DMAEx_ConfigMuxRequestGenerator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, &dmamux_ReqGenParams);
 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 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overrun errors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n, 0, 1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n);

BSP_PB_Init(BUTTON_USER,BUTTON_MODE_EXTI);//PB5

if (HAL_DMA_Start_IT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, (uint32_t)temp, (uint32_t)&LED4_GPIO_PORT->ODR, 2) != HAL_OK)
  {
    /* Transfer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不知道错在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外部中断触发DMA搬运数据,使一个IO口翻转,DMA发生错误中断,用的是STM32G0

hdma_memtomem_dma1_cha ...

发个稍完整点的程序,我看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发个稍完整点的程序,我看下。

static void MX_DMA_Init(void)
{
        HAL_DMA_MuxRequestGeneratorConfigTypeDef dmamux_ReqGenParams;

  /*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stance = DMA1_Channel1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GENERATOR0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WORD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WORD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 );
  }

  /* DMA interrupt init */
  /* DMA1_Channel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Channel1_IRQn, 0, 1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Channel1_IRQn);

        /*##-3- Configure and enable the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 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SignalID  = HAL_DMAMUX1_REQ_GEN_EXTI7;    /*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is EXTI7 signal 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Polarity  = HAL_DMAMUX_REQ_GEN_FALLING;    /*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edge is falling  */
  dmamux_ReqGenParams.RequestNumbe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1 requests on each edge of the external request signal  */

  HAL_DMAEx_ConfigMuxRequestGenerator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, &dmamux_ReqGenParams);
  HAL_DMAEx_EnableMuxRequestGenerator 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MUX request generator overrun errors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n, 0, 1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n);

}

int main(void)
{
  uint32_t temp[2]={0,LED4_PIN};

   HAL_Init();
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BSP_LED_Init(LED4);
        MX_DMA_Init();

  /* Reset transferErrorDetected to 0, it will be set to 1 if a transfer error is detected */
  transferErrorDetected = 0;

  /* Select Callbacks functions called after Transfer complete and Transfer error */
 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, HAL_DMA_XFER_ERROR_CB_ID, TransferError);

  BSP_PB_Init(BUTTON_USER,BUTTON_MODE_EXTI);

  if (HAL_DMA_Start_IT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, (uint32_t)temp, (uint32_t)&LED4_GPIO_PORT->ODR, 2) != HAL_OK)
  {
    /* Transfer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  if (transferErrorDetected == 1)
    {
      /* Toggle LED4 with a period of 200 ms */
      //BSP_LED_Toggle(LED4);
      transferErrorDetected = 0;
    }
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channel 1 interrupt.
  */
void 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1_Channel1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1_Channel1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1_Channel1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1_Channel1_IRQn 1 */
}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_Channel1 interrupt request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(void)
{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;
}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 4_15 interrupt request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EXTI4_15_IRQHandler(void)
{
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(USER_BUTTON_PIN);
}

static void TransferError(DMA_HandleTypeDef *hdma_memtomem_dma1_channel1)
{
  transferErrorDetected = 1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atic void MX_DMA_Init(void)
{
        HAL_DMA_MuxRequestGeneratorConfigTypeDef dmamux_ReqGenParams;
...

1、HAL_DMA_MuxRequestGeneratorConfigTypeDef dmamux_ReqGenParams;清零下。
2、IO寄存器使用BSRR
3、别的问题暂未看出来

网友C(2021-05-19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这个现在有例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现在有例子吗?

没有。

网友D(2022-01-14):
/*##-4- 启动DMA双缓冲传输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    1、此函数会开启DMA的TC,TE和DME中断
        2、如果用户配置了回调函数DMA_Handle.XferHalfCpltCallback,那么函数HAL_DMA_Init会开启半传输完成中断。
        3、如果用户使用了DMAMUX的同步模式,此函数会开启同步溢出中断。
        4、如果用户使用了DMAMUX的请求发生器,此函数会开始请求发生器溢出中断。
    HAL_DMAEx_MultiBufferStart_IT(&DMA_Handle, (uint32_t)IO_Toggle, (uint32_t)&GPIOB->BSRRL,(uint32_t)IO_Toggle1, 8);
编译不过去,还是BSRR问题,硬汉的没问题。改了BSRR只有高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/*##-4- 启动DMA双缓冲传输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    1、此 ...

这个是早期的定义方式,是新版库的,手动修改下即可。

现在所有系列都改成下面这种玩法了。

F4系列HAL库GPIO的BSRR寄存器怎么不按照BSRRH和BSRRL定义了,使用很不方便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422&fromuid=58

网友:
最近使用这个,差点绕进去,要搞一个ADC SPI DMA方式。

网友(2022-08-30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硬汉哥赶紧做这个案例吧,太需要了

网友E:
触发一次,DMA只能搬运一次数据,如果要发送16个数据,是不是要触发16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触发一次,DMA只能搬运一次数据,如果要发送16个数据,是不是要触发16次?

可以使用突发模式,DMA可以设置突发次数,DMAMUX也可以设置突发次数。

网友F(2023-02-27)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很简单,回头我做个案例分享给大家。

硬汉哥 这个案例有做吗 好像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 这个案例有做吗 好像没找到

还没做。

网友G(2024-03-25):
硬汉哥,请问如果不配置DMAMUX的同步触发的话,当来了一个DMA请求后,DMA会传输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哥,请问如果不配置DMAMUX的同步触发的话,当来了一个DMA请求后,DMA会传输吗?

必须配置,他前一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必须配置,他前一级。

硬汉哥,那请问为什么这个例子中使用了DMA,但是没有配置DMAMUX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