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FTP 对文件系统有要求吗

楼主(2020-07-15):
请问,使用RL-TCPnet里面的FTP Server时,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文件系统,LittleFS这种文件系统可以吗,还是必须类似FatFS这种可以在windows上直接识别的文件系统?

网友:
那个底层接口函数的文件系统API默认是C标准库函数,这类文件系统比较方便(FlashFS的API是C标准库的形式)

当前你也可以修改为FatFS,littleFS,只是他们都不是C标准库API,需要你修改下读写实现即可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哥!因为想搞FTP,所以研究了一下文件系统,但是MDK5的RL-FLASH在W25Q128上一直没跑起来,之前有坛友搞过,但是有问题,官方的CMSIS Driver又没有现成的flash驱动。所以又试了一下LittleFS,但是新版的RL-TCPnet的FTP默认是基于RL-Flash的,如果要用其他的文件系统,改起来就太麻烦了,蛋疼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