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官方移植已经补充升级,大量器件支持!

楼主(2020-07-15):
ThreadX官方移植已经补充升级,大量器件支持!

移植

移植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。

补上相关链接:

ThreadX内核升级至V6.0.1,增加了大量内核支持,含VS2019版以及库和源码两个版本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81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。

补上相关链接:

已经支持ac5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Microsoft's Azure RTOS ThreadX for Cortex-M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umb & 32-bit Mod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ing ARM Compiler 5 (AC5)

1.  Building the ThreadX run-time Library

网友A:
MDK的AC5倒是用不上,相比AC6编译太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K的AC5倒是用不上,相比AC6编译太慢了。

我用AMD R5 3600 CPU,6核12线程,编译AC5不慢的。

网友B:
AC5编译的时候要注意启动文件,否则是会出现L6235E: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- cannot all be FIRST/LAST. 这个错误的

网友:
我正在搞这个问题,还没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C5编译的时候要注意启动文件,否则是会出现L6235E: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- cannot all ...

请问一下这里要怎么改一下?我卡在这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这里要怎么改一下?我卡在这里了

我正在修改中

网友:
需要修改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 这个文件,现在正在修改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已经修改完成,可以运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修改完成,可以运行了。。。

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:
我用的是STM32F769,其他的芯片修改方式是一样的。我把代码直接传上来

网友:
我已经上传了,这个审核速度太慢了。。。

网友B:
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审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审核。。。。。

非常感谢

网友:
nuc972可以搞起了

网友D:
个人感觉 ThreadX全家桶 应该更适合imx6,H7系列的长处是各种外设比较丰富,用来做UI跑系统浪费了。H7的核心板都要200+了,IMX6的核心板可以做到百元以内了。在说Linux实在太庞大了,要学不易啊。而且IMX6跑LINUX感觉有点小吃力。像ThreadX全家桶更适合IMX6这种。建议硬汉做个IMX6的板子配套一下。性价比比较高。

网友D:
为何不用IMX6?核心板可以做到100元以内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感觉 ThreadX全家桶 应该更适合imx6,H7系列的长处是各种外设比较丰富,用来做UI跑系统浪费了。H7的核 ...

IMX6完全不考虑。

H750这种便宜的一批,20块钱一片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IMX6完全不考虑。

H750这种便宜的一批,20块钱一片。

H750 flash太小了啊 加外围器件成本就上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750 flash太小了啊 加外围器件成本就上来了

QSPI Flash几块一个,SDRAM几块钱一个。加起来不到30,你说嗨不嗨,所以完全不考虑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为何不用IMX6?核心板可以做到100元以内了。

这种东西相比单片机的易用性来说,差距太大了,而且麻烦,售后也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IMX6完全不考虑。

H750这种便宜的一批,20块钱一片。

刚才有去逛了一圈tbao,H7和核心板都在200+,IMX6的核心板最便宜的可以到100左右。我觉得光一个芯片肯定搞不了GUI,至少RAM,ROM要加。核心板的话比较接近最小成本。20元的H750估计玩不了GUI,阉割的有点严重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种方案性价比高一些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IMX6完全不考虑。

H750这种便宜的一批,20块钱一片。

没实际用过750,全部靠片外的外设 速度会不会有很大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刚才有去逛了一圈tbao,H7和核心板都在200+,IMX6的核心板最便宜的可以到100左右。我觉得光一个芯片肯定 ...

你看的是H743,不是H750。

H750什么都没有阉割,就是Flash小了而已,我们的H7-TOOL就是用的H750。

IMX6方案,在我们论坛,完全不考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东西相比单片机的易用性来说,差距太大了,而且麻烦,售后也累。

售后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实际用过750,全部靠片外的外设 速度会不会有很大影响

看下我们H7-TOOL的性能就知道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审核。。。。。

用了你编写的.s文件,编译还是有点问题,请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了你编写的.s文件,编译还是有点问题,请教一下,谢谢

这个 Use Micro LIB 要选中

网友:
感谢指导,成功跑起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