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【更新完毕】授人以渔,ThreadX GUIX的GCC,MDK和IAR库文件生成方法及其模板文件

楼主(2020-07-15):
基于V6模板做的库文件以及基于库文件的工程。
库文件生成,含GCC,MDK和IAR

基于库文件的工程,可以在我们V6板子上面跑,含MDK,IAR和GCC

MDK创建库文件:

生成的库文件在路径\Project\MDK-ARM(AC6)\Objects里面,即GUIX.Lib,将其添加到大家的源工程文件里面,并GUIX/Source分组下的源文件全部删除

至此就完成了MDK的库文件生成。

IAR创建库文件:

生成的库文件在路径\Project\EWARMv8\Flash\Exe里面,即project.a(手动将其修改为GUIX_IAR.a),将其添加到大家的源工程文件里面,并GUIX/Source分组下的源文件全部删除

至此就完成了IAR的库文件生成。

GCC采用的Embedded Studio

Embedded Studio生成库文件要专门的创建一个工程,不是在设置选项里面配置的。

生成的库文件在路径\Project\EmbeddedStudioLib\Output\Release\Exe,即GUIX_GCC.a,将其添加到大家的源工程文件里面,并GUIX/Source分组下的源文件全部删除

网友:
硬汉大哥很负责啊!

楼主:
更新完毕

网友A:
硬汉非常棒!大大减少了工程编译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非常棒!大大减少了工程编译时间。

编译速度会快很多。

楼主:
补充下,那个Embedded Studio生成库文件需要单独创建库工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编译速度会快很多。

用库肯定是快很多,就是调试的时候会麻烦一些。。。。我的基于AC5、AC6的ThreadX、GUIX的库都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,目前来看运行正常,没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B:
ThreadX、GUIX我用的是6.0.1版本生成的AC5、AC6的库,ThradeX在AC5中工程项目中,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 这个文件需要修改,官方那个是不能直接使用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hreadX、GUIX我用的是6.0.1版本生成的AC5、AC6的库,ThradeX在AC5中工程项目中,tx_initialize_low_level. ...

我也看了一下AC5那个,官方这个升级欠妥。

他们不应该去接管.S启动问题,会给移植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看了一下AC5那个,官方这个升级欠妥。

他们不应该去接管.S启动问题,会给移植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
是的,他接管了启动文件,移植中会使很多人发懵的,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,这个文件还是独立出来比较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我也做了个,对比下

网友C:
怎么报了这么多错误。。。。是哪里没有设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报了这么多错误。。。。是哪里没有设置吗?

谈一下为什么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可以正常编译ThreadX内核的GCC汇编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175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报了这么多错误。。。。是哪里没有设置吗?

还有一个方法就是,你把编译器的版本选择到5,之后再改回6就会好的。。。。我这边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谈一下为什么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可以正常编译ThreadX内核的GCC汇编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

版本就是MDK5.30

楼主:
特地从论坛重新下载,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特地从论坛重新下载,帮你测试了下,没问题

好的,是我这边问题,搞好了,确实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的,是我这边问题,搞好了,确实没问题
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了,再交流。

网友:
突然有个想法,
GUI的库里面,是不是有个版本号,或者自己定义一个版本号?

至少gx_port.h这个文件,应该有个版本号,这样保证工程里面的port文件和库的是一致的,

看有没有必要做版本一致性检测

网友D:
MDK在完整工程里也可以单独生成,右键分组目录,选择Option for Groups,勾掉右上角的Include in Target Build,然后像汉子哥那样选择生成库,就可以单独生成分组源码的库文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DK在完整工程里也可以单独生成,右键分组目录,选择Option for Groups,勾掉右上角的Include in Target Bu ...

谢谢,也是个好办法。

网友E(2021-01-13):
一般MDK生成的lib文件,不应该还提供一个.h文件吗?  不然会不知道怎么调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般MDK生成的lib文件,不应该还提供一个.h文件吗?  不然会不知道怎么调用的

.h 貌似是自己单独另外增加在实际的工程里面就好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般MDK生成的lib文件,不应该还提供一个.h文件吗?  不然会不知道怎么调用的

这个可以自己单独再加,其实宏已经对那个库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以自己单独再加,其实宏已经对那个库不起作用了。

明白了  谢谢

网友(2022-01-09):
搞个lib,提升下编译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