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070TN90+STM32F429+W9825G6/CUBEMX5.3

楼主(2020-07-15):
代码及硬件均按CUBEmx5.3生成,但就是点不亮。用过各种驱动TFT,参考了各种程序,就这个429难调.......

网友:
点亮点不亮主要看背光,背光整上了没。

楼主:
背光复位都是独立的,mode接了地,总之只有一一排除屏、429、sdra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背光复位都是独立的,mode接了地,总之只有一一排除屏、429、sdram

第1步是先把LCD的背景层显示出来,不要显示图层1和图层2,这个阶段不需要SDRAM。

可以有效测试你的驱动时序问题。

网友:
有问题就是你配置问题,我跟你用的一模一样,简单的要死,详情可以看我视频教程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Tv411B7Uw

网友:
其次,w9825g6这玩意,不就配个row跟col还有时序嘛,对着手册超就行了,其次,你应该验证屏幕驱动有没有问题,不会用cubemx配置就别用了,配个ltdc跟layer,然后显示一个背景层比如红色,就能验证你驱动有没有问题,跟有没有sdarm没有关系

楼主:
仔细观察了下,也不能说点不亮,当修改以下函数
hltdc.Init.Backcolor.Blue = 0;
  hltdc.Init.Backcolor.Green = 0;
  hltdc.Init.Backcolor.Red = 0;
可以分别显示红绿蓝,但都是0时就是有背光黑屏,操作emwin啥也没有
void MX_LCD_Init(void)
{
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;

/* De-Initialize LTDC */
  HAL_LTDC_DeInit(&hltdc);
/* Configure LTDC */

  hltdc.Instance = LTDC;
  hltdc.Init.HSPolarity = LTDC_HSPOLARITY_AL;
  hltdc.Init.VSPolarity = LTDC_VSPOLARITY_AL;
  hltdc.Init.DEPolarity = LTDC_DEPOLARITY_AL;
  hltdc.Init.PCPolarity = LTDC_PCPOLARITY_IPC;
  hltdc.Init.HorizontalSync = 9;
  hltdc.Init.VerticalSync = 1;
  hltdc.Init.AccumulatedHBP = 55;
  hltdc.Init.AccumulatedVBP = 24;
  hltdc.Init.AccumulatedActiveW = 855;
  hltdc.Init.AccumulatedActiveH = 504;
  hltdc.Init.TotalWidth = 1065;
  hltdc.Init.TotalHeigh = 526;
  hltdc.Init.Backcolor.Blue = 0;
  hltdc.Init.Backcolor.Green = 0;
  hltdc.Init.Backcolor.Red = 0;
  if (HAL_LTDC_Init(&hltdc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 );
  }

  pLayerCfg.WindowX0 = 0;
  pLayerCfg.WindowX1 = 800;
  pLayerCfg.WindowY0 = 0;
  pLayerCfg.WindowY1 = 480;
  pLayerCfg.PixelFormat =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;
  pLayerCfg.Alpha = 255;
  pLayerCfg.Alpha0 = 0;
  pLayerCfg.BlendingFactor1 = LTDC_BLENDING_FACTOR1_CA;
  pLayerCfg.BlendingFactor2 = LTDC_BLENDING_FACTOR2_CA;
  pLayerCfg.FBStartAdress = 0xc0000000;
  pLayerCfg.ImageWidth = 800;
  pLayerCfg.ImageHeight = 480;
  pLayerCfg.Backcolor.Blue = 0;
  pLayerCfg.Backcolor.Green = 0;
  pLayerCfg.Backcolor.Red = 0;
  if (HAL_LTDC_ConfigLayer(&hltdc, &pLayerCfg, 0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 );
  }

}

楼主:
测试W9825G6一写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,引脚配置是cubemx自动生成,对比各种开发板引脚配置都有不同,真的比较难搞

楼主:
已经确认F429+cubemx5.3+emwin点不亮,也不知少什么设置,用其他工程改下引脚即可点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