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很喜欢报警告:Warning[Pa182]: bitwise operation drops significant bits from a constant

楼主(2020-07-15):
之前编译ARM DSP就出过一次,这个编译ThreadX GUIX也来了一个:

楼主:
IAR8.X有个这种警告Warning[Pa182]: bitwise operation drops significant bits from a cons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049&fromuid=58

网友A:
这个是编译器的常规做法。 任何有符号的变量进行“位”操作的时候,比如‘与’‘或’‘‘取反’移位’等操作,都会把这个变量当作无符号的变量处理。
他在这里主要是提醒,作者用了有符号的变量,参与了位的操作。

所以,一般为了程序扩展或者兼容,即使不可能出现负值,很多人也默认都是用有符号的变量。  但是,严谨的风格下这是不对的。 变量从一开始定义,就应该限制它的范围和符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编译器的常规做法。 任何有符号的变量进行“位”操作的时候,比如‘与’‘或’‘‘取反’移位’等操 ...

有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