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界面刷新不正常

楼主(2020-07-15):
我用armflyV5中【第69期: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】的例程,芯片是stm32f407
在主界面创建了几个按钮,然后在按钮上写了几个字
static void _MainInterface(void)
{

        WIDGET_SetDefaultEffect_None();
        BUTTON_SetDefaultFont(&GUI_Font24_1);
        TEXT_SetDefaultFont(&GUI_Font24_1);
        TEXT_SetDefaultTextColor(GUI_BLACK);

        BUTTON_SetDefaultTextColor(GUI_BLACK, BUTTON_CI_UNPRESSED);
        hButton_SET = BUTTON_CreateEx(260,150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SystemSet);
        hButton_CAL = BUTTON_CreateEx(335,150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CAL);
        hButton_FunCAL = BUTTON_CreateEx(410,150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FineCAL);

        hButton_DIS = BUTTON_CreateEx(260,215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Dispense);
        hButton_Volum = BUTTON_CreateEx(335,215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Volum);
        hButton_FixTime = BUTTON_CreateEx(410,215,50,55,0,WM_CF_SHOW,0,Main_ID_FixTime);

        TEXT_CreateEx(20,20,50,20,0,WM_CF_SHOW,TEXT_CF_HCENTER|TEXT_CF_VCENTER,0,"Hello word");

        TEXT_SetDefaultFont(&GUI_Font24_1);
        TEXT_SetDefaultTextColor(GUI_BLACK);
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SET, "Hello word"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CAL, "流量校正"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FunCAL, "流量微调"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DIS, "定时定量"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Volum, "定量计量");
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FixTime, "定时启停");

}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* 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, Id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Main_ID_SystemSe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MainInterfaceFun(void)
{
        OS_ERR err;
        test = 0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_cbBkWindow);
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  //桌面按钮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    GUI_X_ExecIdle();
        }
}

GUI_X_ExecIdle();里面是delay50

编码格式用的是UTF-8,然后用官方的字体软件生成的中文字体。现在的问题是界面刚出来的时候,按钮上的字不会显示,如果按一下按钮,按钮上的字才会显示出来。
但是如果用GUI自带的字体,就可以显示出来。

而且即便文字显示出来,感觉屏幕也不正常;就是每次点一个按钮,就可以看到这几个按钮快速的刷,刷一会儿就停了。我在触摸的里面打了断点,几个按钮刷的时候,并没有发送触摸事件。

希望帮忙解答一下,本来拍了视频上传,可以传不上来。文字应该描述清楚了。

normal video.mp4

normal video1.mp4

楼主:
那个是之前调试的时候弄的,忘记删了
我这个相当于在父窗口创建的吧,在下面的函数里面有调用这个初始化函数。我也试着把这个初始化函数放在初始化消息里,还是不行,必须点击一下按钮才能刷出来字。用GUI自带的字体就没有关系。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* 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, Id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//        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Main_ID_SystemSe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MainInterfaceFun(void)
{
        OS_ERR err;
        test = 0;
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  //桌面按钮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_cbBkWindow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    GUI_X_ExecIdle();
        }
}

楼主:
算是解决了吧,在这个函数中增加了GUI_UC_SetEncodeUTF8();,之前这句话在更前面的函数中
void MainInterfaceFun(void)
{
        OS_ERR err;
        test = 0;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_cbBkWindow);
        _MainInterface();  //桌面按钮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    GUI_X_ExecIdle(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