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【已解决】GUIX Studio升级到V6.0.1后,里面的VS2019版案例无法正常运行

楼主(2020-07-16):
2020-07-21 已解决

GUIX Studio升级到V6.0.1后,VS2019编译错误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923

来自坛友hpdell的反馈,我实测了下,的确是这样的。

V6.0.0没有这个问题,V6.0.1不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C:\Azure_RTOS\GUIX_Studio_6.0\examples\demo_guix_smart_watch\build\vs_2019

安装的是 azure_rtos_guix_studio_setup_version_6.0.1.0_July_9_2020.exe

网友A:
这里编译都没有成功,,肯定运行不了,这个需要修改有问题

网友:
这需要修改替换一下 tx.lib 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编译都没有成功,,肯定运行不了,这个需要修改有问题

对,编译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编译有问题。

这个问题是 tx.lib 的库有问题,我重新编译了要给库替换了一下,能正常编译,也可以运行仿真,程序已经运行了,但是界面没有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gx.lib的库估计也有问题,需要替换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继续用6.0.0了

网友A:
可以编译也可以运行就是不显示界面,,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编译也可以运行就是不显示界面,,,,,

让他们官方处理下吧
这个VS2019,我用的也不熟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编译都没有成功,,肯定运行不了,这个需要修改有问题

on the linker input file project settings, add "legacy_stdio_definitions.lib" 这样能够结局printf的问题。

网友C:
如果只是看运行效果的话直接release,不要选de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n the linker input file project settings, add "legacy_stdio_definitions.lib" 这样能够结局printf的 ...

谢谢方法可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是看运行效果的话直接release,不要选debug

谢谢,已经发解决办法。

GUIX Studio升级到V6.0.1后,VS2019编译错误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923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