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che] DCache 可以用MPU管理起来吗

楼主(2020-07-16):
小弟遇到个问题,从H7 128k 的DCHE中申请一块64K的内存,用MPU设置为TEX = 0 C=0 B S=0.那么在实际使用中,SRAM的内存还会映射到申请的这64KDCHE中吗?

网友A:
没问题,这就是跟使用普通RAM没什么区别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这就是跟使用普通RAM没什么区别了。

硬汉大哥,其实我想把rtos的任务堆栈放到Dche的前64k内存中,用MPU保护起来,不知道这样的话,这块内存还会不会被例如网口等命中,这样的话就改变了我任务堆栈的值,会导致任务挂掉。没找到相关的资料,不太确定这样会不会被其他映射的内存给覆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大哥,其实我想把rtos的任务堆栈放到Dche的前64k内存中,用MPU保护起来,不知道这样的话,这块内存还 ...

你想多了,作为任务栈,你应该开启Cache才对。保证最高性能。或者直接使用性能最强的TCM RAM空间。

Cacher问题只有在多主控访问这个RAM空间的时候才会有,其中最常见的就是DMA和CPU都访问这个RAM空间。

而你用作任务栈,我们基本不使用任务栈空间作为DMA传输的,所以不用担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多了,作为任务栈,你应该开启Cache才对。保证最高性能。或者直接使用性能最强的TCM RAM空间。

Ca ...

硬汉大哥,我目前使用的就是性能最强的D-cache的前64k作为任务堆栈空间,不过我是直接把空间开辟在D-cache里的,没有做内存映射。暂且把这64K Dcache叫做内存A,我网口用MPU开启回传模式,那么网口SRAM数据区域在D-cache开辟的对应区域会在内存A里面吗?内存A我是用MPU保护起来的,设置的是透传模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大哥,我目前使用的就是性能最强的D-cache的前64k作为任务堆栈空间,不过我是直接把空间开辟在D-cach ...

你的理解有偏差。
1、偏差1:DCache性能和TCM RAM是一样的,都是主频速度。
2、偏差2:DCache不是用户开辟的,DCache有16KB大小,这个有专门的Cache算法,是它自己自动加载处理的,不是用户能够控制加载和读取。用户只能在外围做做无效化或者Clean操作。
建议你把我们V7用户手册的Cache章节读一读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理解有偏差。
1、偏差1:DCache性能和TCM RAM是一样的,都是主频速度。
2、偏差2:DCache不是用户 ...

谢谢硬汉大哥,我理解错了,我把DTCM和Dcahce理解为一个东西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大哥,我理解错了,我把DTCM和Dcahce理解为一个东西了

如果是DTCM,不需要Cache,他的性能已经是最强,Cache性能和他是一样的,都是主频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