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硬件IIC和硬件SPI存在被中断打断的风险吗?

楼主(2020-07-16):
软件模拟IIC和SPI存在中断打断的风险,造成读写错误的问题。但是硬件IIC和硬件SPI呢?

网友:
都有,关键还是看所操作设备的是电平敏感还是边沿敏感,如果是边沿敏感,基本没有影响。

像I2C那种低速设备,只要中断不是时间太长,再配置每次应答容错,基本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硬件SPI可以配置成DMA发送,就不会被中断打断了。

网友A:
一楼的回复不全面,一楼是针对软件SPI和软件I2C说的。

而硬件SPI,硬件I2C,基本随便使用,随便被打断。因为用户写入的bit之间是不会被打断的,只是不同字节(半字或者字)之间的数据有被打断的问题,这个完全不用担心。

因为外接的设备,基本不限制各个字节什么时候发过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楼的回复不全面,一楼是针对软件SPI和软件I2C说的。

而硬件SPI,硬件I2C,基本随便使用,随便被打断。 ...

对,其实就是写或读每个bit时,时序是否会被打断?软件的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的,所有应该关闭中断。但是硬件的按理应该是没有关系的。是否正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其实就是写或读每个bit时,时序是否会被打断?软件的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的,所有应该关闭中断。但是硬 ...

对,是这样的。

关于软件模拟还是我1楼的那个观点。

网友:
如果SPI或I2C的做主机,没有时序问题,这两个种接口都是同步通信。做从机的话,外设收发字节是硬件实现,数据处理要确保及时性就可以,不是不能被中断。

网友:
打断也没关系 ,只要时间不要太长, 数据还是会通过时钟 一个一个打过来, 除非你发送的数据被 刷新了  或者被改变了。iic 是时钟的高电平 采用,所以SCL 几十个ms都没事的, spi 也是通过scl 边沿来采样的,打断没关系,要发送的数据不要被刷新改变就行

网友:
不管软件还是硬件 被中断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管脚电平不变 随便中断
如果管脚复用做其他事情 被中断就完犊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