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的DE同步模式和HV同步模式的区别

楼主(2020-07-18):
一般情况下,STM32F429都是用SDRAM作为LCD的显存,LTDC控制器会从SDRAM读取数据刷新到LCD显示屏上,具体如何刷新呢?这就涉及到DE同步模式和HV同步模式。
具体支持哪种模式是由裸屏自带的Driver IC决定,比如V6板子7寸裸屏的Source Driver IC OTA7001支持DE和HV两种模式。现在的大分辨率显示屏一般都是DE同步模式,小分辨率的HV同步模式多。

DE同步模式
    DE模式需要LCD_DE和LCD_CLK信号来控制刷新。比如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裸屏,在DE有效信号的时候(高电平或低电平),就有800个LCD_CLK输出时钟来确认行中800个点。每个时钟有效的时候,从显存读取一次RGB数据。因为存在回扫信号,所以DE是个方波。一个周期的LCD_DE信号,裸屏就扫描一行。扫描480行后,又从第一行扫描开始。这个规律由裸屏的驱动IC所决定的。

HV同步模式
    HV模式需要LCD_CLK时钟信号,行同步信号LCD_HSYNC和场同步信号LCD_VSYNC来控制刷新。比如一个480x272分辨率的裸屏,有一个行同步信号LCD_HSYNC产生时(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脉冲),就有480个LCD_CLK输出时钟来确认行中480个点。每个时钟有效的时候,从显存读取一次RGB数据。再来一个行同步信号LCD_HSYNC产生时(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脉冲),切换到下一行,继续行同步和时钟输出,扫描272行后,发送一个场同步信号LCD_VSYNC,又重新从第一行扫描开始。

网友A(2023-08-11):
问一下硬汉,V7开发板的LCD例程在配置LTDC时从哪一句可以看出是DE还是HV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硬汉,V7开发板的LCD例程在配置LTDC时从哪一句可以看出是DE还是HV模式

HAL库是两个都配置了,大家可以查看HV和DE对应的引脚是否配置LTDC复用为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AL库是两个都配置了,大家可以查看HV和DE对应的引脚是否配置LTDC复用为准。

还没来得及测试V7开发板,我测试了自己做的一个板子取消DE引脚的配置后LCD不能显示,恢复DE引脚配置再取消HSYNC和VSYNC后发现LCD还不能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来得及测试V7开发板,我测试了自己做的一个板子取消DE引脚的配置后LCD不能显示,恢复DE引脚配置再取 ...

V7的我测试过正常,V7用的是两种模式都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7的我测试过正常,V7用的是两种模式都支持。

我试过 V7开发板搭配480X800的LCD不配置PI12 PI13( 即HSYNC和VSYNC)是可以正常工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