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485做收发切换不要再用延迟实现了,请使用TC的传输完成标志做切换标识

楼主(2020-07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还得加入一点收发的切换时间,即芯片从rx切换到tx也是需要时间的,不然后丢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得加入一点收发的切换时间,即芯片从rx切换到tx也是需要时间的,不然后丢数的

这个是你们的程序架构设计有问题导致的。
中断里面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后,下次发送才开启的TX的。

使用Modbus RTU那种,更是不用考虑rx切tx的问题,接收完毕后有个3.5个字符的间隔判断。

网友:
用TC完成中断切换485使能引脚,一直这么干,放心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B:
我提一个疑问,网上有那种自动控制re/de的485接线方式。相比自动控制,手动控制有啥优势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提一个疑问,网上有那种自动控制re/de的485接线方式。相比自动控制,手动控制有啥优势呢?

自己搭建的硬控制,如果稳定的话,也可以的。好处就是比专用的,带硬件流控制的便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提一个疑问,网上有那种自动控制re/de的485接线方式。相比自动控制,手动控制有啥优势呢?

是外面用三极管的那种吧?那种会导致速率不高,高了不稳定,好一点的需要用逻辑门搭建,但没见有人这么多,用软件还能省成本和面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外面用三极管的那种吧?那种会导致速率不高,高了不稳定,好一点的需要用逻辑门搭建,但没见有人这么多 ...

是用三极管的那种。朋友说115200稳定运行,没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你们的程序架构设计有问题导致的。
中断里面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后,下次发送才开启的TX的。

硬汉哥我的意思是:默认一直是接收,但是你发数前是要切换到发送,这个rx到tx间切换是要加入延时的,我试过不加是不行的,以前在lpc1768上不加似乎没事,但是现在stm32上不加会丢数,
程序如下:
void USART_SendString(uint8_t *Data)
{
  uint8_t *pBuf = Data;

  Enable_485Tx;//使能485发送

  delay_us(10);//---------------这个延时无法去掉,去掉后会有丢数

  while (*pBuf)
  {
    USART1->DR = ((*pBuf) & (uint16_t)0x01FF);
    pBuf++;
    while (!(USART1->SR & 0x0080));
  }
  while (!(USART1->SR & 0x0040));  //等待TC置位
  Enable_485Rx;//默认接收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我的意思是:默认一直是接收,但是你发数前是要切换到发送,这个rx到tx间切换是要加入延时的,我试 ...

你的工程或者你设计的板子确实是有问题,方便的话使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.C测测,无此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工程或者你设计的板子确实是有问题,方便的话使用我们的bsp_uart_fifo.C测测,无此问题。

嗯,下次试试。
以前用lpc1768+光耦+max485芯片是没有这个问题的,现在用的stm32+ADM2483一直有这个延时问题。

网友D:
DMA发送不是更方便吗?HAL库发送完回调里面切为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MA发送不是更方便吗?HAL库发送完回调里面切为接收。

可以,注意,务必是要等TC完成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