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 103 ,看门狗复位问题

楼主(2020-07-18):
短按键使得适配器给stm32 芯片供电,然后系统启动,通过拉高GPIO 管脚控制控制mos管,使得当按键松开之后系统照样不掉电。
但是问题出现了,如果加上看门狗,系统跑飞了,系统复位,GPIO 还没有控制,就相当于关机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系统异常时候,看门狗复位重启功能呢?

网友:
不好意思,没听懂。

楼主:
开机键按下供电,松开就断电了。程序有一小段代码,乘开机键按下的一会时间,拉高GPIO控制mos 管,使得在开机键松开的时候电源不断电。但是如果设备工作异常了,没有喂狗,系统复位,GPIO 也被复位了,电源也就掉电了,也就关机了,而我需要的功能是设备重启,而不是关机。这可如何是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机键按下供电,松开就断电了。程序有一小段代码,乘开机键按下的一会时间,拉高GPIO控制mos 管,使得在开 ...

全部外置控制,不要使用自带IO控制了。

网友:
程序上电的时候,判断有没有复位,有复位标志,就跳过按键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