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cubeMX操作很卡很慢的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20-07-18):
好久没有用stm32cubemx了,今天打开软件做管脚配置,发现软件非常的卡,比如配置一个IO,将PA0配置为GPIO_input,点下引脚选择GPIO_input后要转好久才能配置出来,重新安装了stm32cubemx软件也是这样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原来应该不是这样的,点击一下立马配置完毕。

网友:
java类的软件都比较卡,原因是比较耗内存。

如果你的电脑配置还可以,得考虑下其它问题了,下载个最新版试试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今天重新安装了以下java就好了。估计原来装的java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今天重新安装了以下java就好了。估计原来装的java有点问题。

是的,更新JavaRuntime是最靠谱的办法

网友(2025-03-25):
感觉和工具包也有关系,h7包就很慢,配置h7b0的时候就卡很久,但是同一环境下配置f413就能明显快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