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触摸屏按压有坐标点了,怎么让界面响应触摸?

楼主(2020-07-19):
tsc2046读ad值可以了,也校准了,也发送了
void gx_touch_send_msg(int32_t t , int32_t x , int32_t y)
{
  GX_EVENT event;

  if (t == touch_press)
  {
    event 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OWN;
  }
  else if(t == touch_move )
  {
    event 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RAG;
  }
  else if(t == touch_release)
  {
    event 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UP;
  }
  else
  {
    return;
  }

  event .gx_event_payload .gx_event_pointdata .gx_point_x = x ;
  event .gx_event_payload .gx_event_pointdata .gx_point_y = y;
  event .gx_event_sender = 0;
  event .gx_event_target = 0;
  event 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0xc0000000;
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
}

怎么才能响应呢?

网友:
所有window/widget的事件处理函数对pen down/up/drage事件都有缺省的响应,如果要覆盖缺省的响应,需要自己写事件处理函数,在这个函数中case GX_EVENT_PEN_UP/DOWN/DRAG。

楼主:
翻译了900页的guix手册

Azure RTOS GUIX_cn.pdf

guix中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翻译了900页的guix手册

不错不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