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S Code] 使用 vscode 直接打开 mdk 工程

楼主(2020-07-19):
个人更喜欢使用 vscode 来进行开发,丰富的插件,灵活的配置,让我之前都是使用 vscode 进行代码浏览和修改,最后编译下载调试交给mdk,最近发现一个好用的插件 keil Assistant,安装这个插接件后,可以直接打开keil工程,支持 C51 和 mdk 项目。使用该插件直接打开工程后,有以下优点:
1. 会读取mdk中的宏定义
2. 会读取mdk中的头文件路径,方便跳转
3. 会读取mdk中文件结构,按照mdk的文件结构来显示工程
4. 可以直接编译代码
5.支持直接下载固件

使用该插件配合mdk,可以完成代码浏览,修改,编译,下载一条龙。如果你用的是 jlink 调试工具,那么调试也是很方便的,jlink 提供了 gdb server,vscode 对 gdb 的支持很好,只要简单的添加个配置文件,就可以使用 vscode 加 jlink 进行调试了。

插件的详情页有详细的配置和使用介绍了,上手还是很方便的,只要配置下mdk的路径就可以了

附上一张打开mdk工程,并编译成功的截图:

网友:
目前正在使用,的确方便很多,编译都没问题

网友:
慕名赶紧下载了
我是用MDK5.31,RTE环境建立工程,并在RTE下打开并调用CubeMX5.6.1来生成,MDK编译没问题
vscode编译就提示
\RTE\Device\STM32F417VGTx\STCubeGenerated\Src\main.c(22): fatal error C1034: main.h: 不包括路径集

这咋回事呢

网友:
搞定,原来需要配置插件 keil Assistant,告知UV4.exe的路径。

网友A:
能否说下具体怎么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说下具体怎么用?

他就是插件,在左侧列表添加上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说下具体怎么用?

插件界面有中文教程,简单来说就是装上插件,配置下mdk路径,然后就能使用了

网友B:
@qgyhd1234 楼主请问 为什么我用VSCODE打开硬汉哥工程 工程下没有目录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没有目录,没有工程文件

网友:
图例

图例

我这里打开时正常的。

网友:
@morning_enr6U 请问你设置了什么吗 我这边打开其他的工程(例如原子的就行)但是硬汉哥的就啥都没有

网友:
@morning_enr6U 请问 你有设置什么吗 我打开硬汉哥的工程就出现我截图的现象 但是代开其他工程没问题

网友C:
请教如何同时打开多个文件,在工程目录里打开文件后,原本的文件窗口会被关闭。目前的方式是通过打开的文件夹的目录打开,来保持同时打开多个文件。

网友:
我这边打开也正常

有没有像Visual Assist x那样的工具,vscode也可以用的?
主要是查找文件、函数很方便

网友D:
怎么配置KEIL编译和JLINK下载?有相关资料介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配置KEIL编译和JLINK下载?有相关资料介绍吗?

配置下keil路径就可以了,他是直接调用mdk编译的,mdk中怎么设置的,他就是怎么编译下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如何同时打开多个文件,在工程目录里打开文件后,原本的文件窗口会被关闭。目前的方式是通过打开的文件 ...

你是说原本在浏览编辑A文件,点击b文件,A文件消失,变成b文件是吗?这个双击A文件,A文件就会固定了,不会变成你下一次点击的文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@qgyhd1234 楼主请问 为什么我用VSCODE打开硬汉哥工程 工程下没有目录

你打开的是mdk5,还是mdk4的工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配置下keil路径就可以了,他是直接调用mdk编译的,mdk中怎么设置的,他就是怎么编译下载的

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加载不出来教程的图片,有人能补一下教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@qgyhd1234 楼主请问 为什么我用VSCODE打开硬汉哥工程 工程下没有目录

“ 搞定,原来需要配置插件 keil Assistant,告知UV4.exe的路径。”
我以前没有用过VSCODE,看了楼主的帖子后,从官网下载软件后,安装插件后,设定UV4的路径,然后就OK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载不出来教程的图片,有人能补一下教程吗

从github上面下载了项目里有图片,不过设置了路径打开工程还是没有目录树出现,奇怪

网友:
太爽了,我一直用的VS CODE编辑程序,KEIL调试,现在这样就可以直接用VS CODE调试了。

网友:
喜欢SES用的GNU编译器,配合QZone调试挺爽

网友:
JLINK 下载有问题

网友F:
'"D:\ProgramFiles\Keil_v5\UV4"'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,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
或批处理文件。

楼主:
能用mdk下载吗?我这mdk能下载的,用这个插件也能下载,他的原理就是调用mdk,在通过mdk去调用jlink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'"D:\ProgramFiles\Keil_v5%uV4"'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,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
或批处理文件。

你是不是缺少了UV4.exe.exe,
我的目录配置是这样的,测试可以用
C:\Keil_v5\UV4\UV4.ex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不是缺少了UV4.exe.exe,
我的目录配置是这样的,测试可以用
C:\Keil_v5%uV4%uV4.exe

好象是的,一定要定位到文件,而不是文件夹

网友G:
源码和工程不在同一目录下 不能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源码和工程不在同一目录下 不能用吗

没有测试过这个情况,如果不能用,可以去github提需求,我之前提过,作者回复挺快的

网友H:
请教下,我这边用了几天都正常,突然好像,build,rebuild的快捷键用不了了
设置了快捷键没有作用
默认的就是1、powershell,只能手动点击左边的按钮来编译

请问怎么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教下,我这边用了几天都正常,突然好像,build,rebuild的快捷键用不了了
设置了快捷键没有作用
默认的 ...

我没有使用快捷键,我都是点左边的按纽的。建议去github找作者提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使用快捷键,我都是点左边的按纽的。建议去github找作者提问

好的,谢谢。。
之前设置快捷键是可以的,后来莫名其妙就不行了

网友:
用这个插件打开keil的工程 ,下载编译都可以, 但是搜索功能不好用,

网友F:
源码和工程不在同一目录下也能用,但在文件夹内只列出工程目录下的源码,这样全局搜索也只能搜索工程目录下的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源码和工程不在同一目录下也能用,但在文件夹内只列出工程目录下的源码,这样全局搜索也只能搜索工程目录下 ...

确实有这个问题,不过可以详细搜索信息里的要包含的文件哪里设置扩大搜索范围

网友:
请教下,我用Visual Studio Code打开V6开发板的例程,在Visual Studio Code点击编译按钮,编译失败,不知道是为什么,如下图:
我的keil路径设置是对的,头文件也可以跳转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