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SPINBOX的数值能设置居中的吗?

楼主(2020-07-20):
没找到相关的API函数

网友A:
获取SPINBOX的EDTI句柄 SPINBOX_GetEditHandle()

然后调用函数EDIT_SetTextAlign设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获取SPINBOX的EDTI句柄 SPINBOX_GetEditHandle()

然后调用函数EDIT_SetTextAlign设置即可。

太强了,硬汉哥,关键你是怎么知道得这么弄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强了,硬汉哥,关键你是怎么知道得这么弄得

多年的经验积累。
你用多了,你也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