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UCOSIII加文件系统在U盘,检测不到U盘,一直是IDLE状态,这个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0-07-20):
使用HAL库的UCOSIII加文件系统在U盘,检测不到U盘,一直是IDLE状态,这个是什么问题,如果不使用UCOSIII就可以检测到U盘,可以挂载。
我使用UCOSIII的时候,系统都没有开启,就是在开机硬件初始化就开始检测也不行。
就像图片中的这样,硬汉哥和各位大神有了解这个的吗?
而且我在KEIL中也加了USE_USB_FS这个

网友A:
HAL版带uCOS-III的,没有,标准库的有。

此贴标准库网盘。HAL和标准库的API没什么变化,可以参考下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51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AL版带uCOS-III的,没有,标准库的有。

此贴标准库网盘。HAL和标准库的API没什么变化,可以参考下。

好的,我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