惊闻:H750的内部flash其实是2MB哦

楼主(2020-07-20):
其他论坛也有这个说法。 相同封装,直接把H743的项目代码下载到H750里面,可正常运行。

网友A:
你不搞H7系列,没怎么关注过这方面信息。

我们H7-TOOL使用的H750IBK就是2MB容量的,现在一直按H743方式操作的,新的硬件版本貌似是不行了。

网友B:
要看批次的,芯片上有 "Y"字样的是早期的内部是 2Mb 但他的主频是 400MHz,有"V"字样的是新的,内部是128Kb,主频是 480MHz,H7-tools用的就是 “Y”的内部2Mb

网友:
另外OpenMV的H7版一直用的是H743,除非有人骚操作将H743换成H750

网友C:
这样用也太不保险了,厂家只对明面上的参数负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用也太不保险了,厂家只对明面上的参数负责

实际上早期的H750,应该就是H743重新刷出来的,为了更快速的布局产品差异。

网友D:
我买过V版本的 依旧是2M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买过V版本的 依旧是2M的

给力,2MB好啊

网友E:
要是搞个SRAM加到32M或者16M的版本就好了  大部分应用都不用扩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买过V版本的 依旧是2M的

真的这个啊?准备没几个来做个板子呢,正在考虑买H750还是H743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看批次的,芯片上有 "Y"字样的是早期的内部是 2Mb 但他的主频是 400MHz,有"V"字样的是新的,内部是128Kb, ...

我买的这个是V版本的,也是2MB的。 商家可以大批量当2MB的用,应该是有把握的。另外,同样在在stcubeprogramer上,我使用usb连接芯片识别到是2MB的flash,使用stlinke识别出来是128KB。而且他们识别的device ID是相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搞H7系列,没怎么关注过这方面信息。

我们H7-TOOL使用的H750IBK就是2MB容量的,现在一直按H743方式 ...

工作有闲暇,就到处倒腾倒腾。 H750的价格比较便宜,内部RAM也大, 400MHz的主频可以跑一些算法了。价格和F407相当了。国内市场,价格是王道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要是搞个SRAM加到32M或者16M的版本就好了  大部分应用都不用扩展了。

SRAM一直比较贵。。。。尤其是MB级别的。。。。所以内部集成的可能性较小。
以前听一个华为的朋友说过,他们用的静态RAM都是几十美金一片! 好像是32MB容量附近的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这个是V版本的,也是2MB的。 商家可以大批量当2MB的用,应该是有把握的。另外,同样在在stcubeprog ...

那看来极有可能有些批次可以,有些批次不可以。
与Flash生产的良品率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RAM一直比较贵。。。。尤其是MB级别的。。。。所以内部集成的可能性较小。
以前听一个华为的朋友说过, ...

外置的比较贵,这个与市场有很大关系,现在主要是ISSI在弄了,2MB容量,32bit带宽高速SRAM,售价150左右。

我们现在V5板子用的10ns高速SRAM,2MB容量的,零售70左右。

但内置的有所不同,像K210,有8MB的片上SRAM,但芯片价格及其便宜。

网友F:
flash也看厂家的,有的厂家有晶圆厂就便宜,像英飞凌这种的,不过未来的趋势就是大RAM,Flash集成不集成到内部,只要RAM够大,剩下来的就是外部FLASH数据加密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flash也看厂家的,有的厂家有晶圆厂就便宜,像英飞凌这种的,不过未来的趋势就是大RAM,Flash集成不集成到 ...

我觉得未来的趋势是3D堆叠,芯片内部集成大容量RAM,以及flash,也就是往单芯片高度集成方向发展。

网友:
买过Y版本和V版本,都是2MB。

网友G(2021-06-22)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这个是V版本的,也是2MB的。 商家可以大批量当2MB的用,应该是有把握的。另外,同样在在stcubeprog ...

请问 USB  是怎么读的。用哪个口。
用 USART3 接串口转usb 怎么读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问 USB  是怎么读的。用哪个口。
用 USART3 接串口转usb 怎么读不出来

要使用指定引脚

网友(2023-12-23):
750要使用2M的flash,程序中是不是要定义STM32H743xx这个宏,我发现定义成STM32H750xx这个宏,访问128K以外的Flash会失败,改成STM32H743xx就可以了。

网友H(2025-05-26):
引用 楼主:
我买的这个是V版本的,也是2MB的。 商家可以大批量当2MB的用,应该是有把握的。另外,同样在在stcubeprog ...

我发现我在程序里写flash H750通不过,不能像H743那样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我发现我在程序里写flash H750通不过,不能像H743那样。

现在基本上都是新版芯片了 只有128K空间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现在基本上都是新版芯片了 只有128K空间

怎么区分新旧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怎么区分新旧版本

丝印上有V或者Y的标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