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zone] Ozone自带的外设svd文件不全,大家可以从MDK或者IAR里面复制出来使用

楼主(2020-07-21):
SVD文件就是下面这个

可以从下面路径复制,不同系列对应的软件包路径略有不同

加载后,就可以正常显示外设寄存器了,否则只可以显示CPU寄存器

楼主:
推荐采用附件方式

MDK和IAR的可执行文件使用Ozone调试的正确姿势,可以随时连接芯片做调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452&fromuid=58

网友A:
硬汉STM32F407芯片上使用过了,不知道为啥直接运行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
看提示感觉错误有点不理解,在线烧录仿真都是没问题的,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STM32F407芯片上使用过了,不知道为啥直接运行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
看提示感觉错误有点不理解, ...

如果你的原始工程不是Embedded Studio做的,直接调试会硬件异常。

要使用我二楼发的附加调试方式即可解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你的原始工程不是Embedded Studio做的,直接调试会硬件异常。

要使用我二楼发的附加调试方式即可 ...

我用的是KEIL 5.31创建的工程,Qzone不支持KEIL和IAR创建的工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KEIL 5.31创建的工程,Qzone不支持KEIL和IAR创建的工程吗?

支持,但是不要直接下载调试,要使用我二楼的附加运行方式,这样就会进入硬件异常了。

调试什么的都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