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tudio升级到V6.0.1后,VS2019编译错误解决办法

楼主(2020-07-21):
GUIX Studio安装目录里面有一批例子:

任意打开一个例子,按照如下设置即可解决。

手动添加legacy_stdio_definitions.lib

编译正常:

网友A:
我这里打开属性,按照你的那个配置,里面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lib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打开属性,按照你的那个配置,里面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lib文件

我楼主位没有描述清楚,应该是重新添加legacy_stdio_definitions.lib即可解决。

我更新了下。

网友B:
不错不错啊,貌似安装上面的操作方法设置后,可以编译了,而且 也能够仿真,

但貌似输出的调试消息会有如下提示:

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不错啊,貌似安装上面的操作方法设置后,可以编译了,而且 也能够仿真,

但貌似输出的调试消息会有 ...

你可以把tx.lib重新编译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不错啊,貌似安装上面的操作方法设置后,可以编译了,而且 也能够仿真,

但貌似输出的调试消息会有 ...

这些可以不用管它。

网友:
中午刚装了个VS2019社区版,编译例程出错,然后一上论坛就看到硬汉除了解决方案了,加了legacy_stdio_definitions.lib果然就OK了,感谢!

网友:
平台选择 VS2017 (V141)跑起来了

网友C(2020-08-21):
最新的V6.0.2又没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新的V6.0.2又没这个问题了

6.0.2也有,邪门了

GUIX Studio升级到V6.0.2后,VS2019编译错误问题依然存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452&fromuid=58

网友:
mk GUIX vs2019编译错误

网友(2021-10-25):
MARK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习RTOS和M4系列了(拒绝7和51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