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再接再厉,烧录器近期将新增滚码、UID加密、生产日期等配置功能

楼主(2020-07-21):
目前,烧录器新增芯片支持和功能开发在穿插进行,进度稍慢。
下面是PC软件近期将要新增的配置功能,欢迎大家提需求和意见。

网友:
真正的产品级

网友:
希望可以上位机一条龙,傻瓜式操作,一键更新下载。

网友:
看到一键传输功能了,

左下角 : 一键传输到H7-TOOL

网友A:
1.nrf51/52系列会不会支持。
2.可以参考其他家的脱机烧录器,把固件按照镜像号存放,简化设备端的操作,只需要简单的切换通道。
3.还是建议4路,可以配置成烧录不同的固件。个人认为有用。
4.既然可以下载烧录,那是不是也可以上载呢。

暂时就想这么多了。
以上仅是个人想法,仅供参考。
PS:H7-Tool真心觉得越来越强大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nrf51/52系列会不会支持。
2.可以参考其他家的脱机烧录器,把固件按照镜像号存放,简化设备端的操作,只 ...

关于你提的第3点,我觉得群主可以发起一个投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nrf51/52系列会不会支持。
2.可以参考其他家的脱机烧录器,把固件按照镜像号存放,简化设备端的操作,只 ...

1、整上。
2、可以考虑做个脱机下载快捷方式界面,上位机配置好后,下位机直接下载,无需用户额外操作。
3、这个问题之前讨论过一番,后面再看看。
4、那个LUA操作界面就可以读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于你提的第3点,我觉得群主可以发起一个投票。

这个问题之前群里面讨论过一番,后面再看看。

网友:
这是要逆天啊

网友:
这是走别人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
支持一个

网友:
相当给力,坐等发布

网友:
真帅,相当给力。以后直接当作生产用

网友C:
多芯片烧录是不是混合烧录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芯片烧录是不是混合烧录功能。

是的。比如一个主板上有2个CPU,可以自动识别是哪个CPU,然后烧写对应的文件。

配置软件功能暂时没做,准备放到下下个版本实现,界面只是预留空白。

初步方案:
1、先生成两个CPU的烧录脚本,验证通过
2、添加读寄存器功能来识别是哪个CPU (可以读FLASH SIZE寄存器,core id 或者GPIO状态)
3、自动汇总2个单独的脚本,生成一个整合脚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比如一个主板上有2个CPU,可以自动识别是哪个CPU,然后烧写对应的文件。

配置软件功能暂时没做 ...

自动生成功能,这个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比如一个主板上有2个CPU,可以自动识别是哪个CPU,然后烧写对应的文件。

配置软件功能暂时没做 ...

这就解决了6楼主坛友的第3个问题。

网友D:
强烈期待,预计什么时候发布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强烈期待,预计什么时候发布啊

快了,近期就会发布。

网友E:
建议常量写入的时候,根据芯片ID提供一个加减乘除自定的数,这样程序里面就可以简单的实现程序加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建议常量写入的时候,根据芯片ID提供一个加减乘除自定的数,这样程序里面就可以简单的实现程序加密了。

UID加密里面已经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