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t] 1.3乘以10,等于12了。。。。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0-07-21):
  QString tempstring="1.3";
qDebug()<<tempstring.toFloat();  //输出1.3
qint16  mpint16=10*tempstring.toFloat();
qDebug()<<tempint16;//输出12 ??!!!

网友:
直接1.3 * 10测输出结果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,那就是toFloat的问题。

网友A:
是不精确的。之前我比较版本号的算法里就掉坑里过V1.12和V1.13转换为浮点,再乘以100都是112,导致不能升级。
后来就用乘以1000得到1120和1130就能正确比较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精确的。之前我比较版本号的算法里就掉坑里过V1.12和V1.13转换为浮点,再乘以100都是112,导致不能升级 ...

我后来在浮点数的结果上加了qRound()后,可以解决。tempint16=qRoung(10*tempstring.toFloat());